[控制方法] 同步伺服电机磁极是有限的,为什么可停在任意位置?

楼主(2021-01-28):
同步伺服电机磁极是有限的,
为什么配合高精度编码器可停在任意位置?

无刷伺服,如果定子磁极数是6,按小白观点看来不是应该只有6种位置吗?

为什么可以在保持力矩情况下,停在任意位置?

网友A:
细分了解一下
磁场定向控制了解一下
线圈是电磁铁,比如三个线圈分别通上一定的电压就能合成平面内任意角度的磁场。

网友B:
步进电机的磁极,远远不止6级,多的达到100.再通过细分技术,实现精细位置控制。

网友C(2022-03-16):
有需要用到 板队板连接器(浮动连接器)的工程师吗?浮动连接器就是:可以弥补安装的定位误差,也可以适应 因振动产生位置偏移、或间隙存在的连接器即为浮动连接器。我们主要是日系KEL浮动连接器代理,在工控运动控制器行业已经有典型客户在用,需要了解的可以联系本人 18682337202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