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能实现高速开启、关断的恒流源芯片吗?

楼主(2021-01-28):
要做到恒流控制LED,发射1微秒,然后快速关断。我查到的LED驱动芯片实现不了。有人知道哪种芯片能实现这种功能吗?

网友A:
你做什么应用啊,要发射1uS
光通讯?

网友:
这种电路要订做

网友B:
我有成熟方案,用在快速运动频闪LED上的

这么厉害?感觉不可能实现,开关1us没有毛病,恒流就呵呵

网友C:
少见,1us还恒流

楼主:
iC-HG30 真贵啊。

网友D:
楼主想控制什么LED?先确定1US的时间它能响应过来嘛?

网友E:
多少电流1us?专用的laser驱动IC比这个快多了,干嘛要自己做。你要是十安培或几十安培的话,才需要自己做,因为没有成品IC。我在另一个帖子里还提到我做的200A的脉冲恒流源,上升沿都小于10us了。所以要是几十安培的话,应该能做到的吧。原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810758-3-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控制什么LED?先确定1US的时间它能响应过来嘛?

LED 当然能反应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电流1us?专用的laser驱动IC比这个快多了,干嘛要自己做。你要是十安培或几十安培的话,才需要自己做, ...

我没说要自己做,就是要找驱动芯片。那个帖子我先看看。谢谢。

网友B(2021-07-16):
引用 网友E:
多少电流1us?专用的laser驱动IC比这个快多了,干嘛要自己做。你要是十安培或几十安培的话,才需要自己做, ...

请问有没有合适的方案,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