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Modelsim使用方法 转

楼主(2021-01-28):
(1)打开Modelsim,如果是第一次使用请看(2),不是就看(3)

(2)如果是新手,首先要在File—>New—library,新建一个我们自己的库,命名为work。这里我已经新建过work了,演示的是新建work1。

(3)建立好work library后,点击FIile—>New—>project。今天给大家示例的是一个二分频数字电路,在相应的地方输入工程的名字和存储工程的路径,有良好习惯的小可爱可以先在work文件夹中建立好相应的工程文件夹,建立工程时将路径设置为对应文件夹。

(4)建立好工程后点击OK,会出现下图:

这里小可爱们如果要仿真现有的文件可以点击Add Existing File,新建的则点击Create New File。
(5)点击Create New File后,出现如下界面:

这里就是输入我们建立文件的名字,Modelsim默认语言是VHDL,今天我们使用Verilog,在Add file as type 的下拉菜单中可以选择相应的语言。选择好之后点击OK。一个.v文件就建立好了。
(6)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建立一个测试文件。同样点击Create New File,操作如(5),只不过这次文件名称为FP2_TEST。
(7)建立好两个文件后,首先在FP2.v文件中编写我们的代码,方法是双击文件名即可打开相应.v文件,如果有小可爱打开是用altium designer软件打开的话,可以在文件夹中找到.v文件,右键,打开方式,选择Modelsim,将默认用该应用打开.v文件的勾选框勾上即可。
(8)然后再以同样的方法编辑FP2_TEST文件。
(9)记得编辑好每个.v文件后要手动点击保存。
(10)编写好相应文件后,点击compile——>compile all,Modelsim就会编译相应文件,没有编译的文件State处会显示蓝色的问号,编译通过的文件是绿色的√,编译没有通过,出错的文件是红色的×,如同下图。

如果编译有错,则双击下方Transcript中提示出错的语句,会有错误提示,根据错误提示去修改代码,会比较容易。

(11)修改好错误后,再次编译,直到通过。

(12)通过后就可以进行仿真啦。点击simulate——>start simulation,出现如下窗口,选择我们的测试文件,将enable optimization前的勾勾去掉,点击OK。

然后Modelsim就会开始仿真啦。
(13)仿真之后,就要查看波形。在objects窗口中选中要观察的波形,右键add to——>Wave——>selected signals,就出现我们的波形窗口。

一般窗口是没有波形的,点击窗口上方的run,波形即出现,同时run旁边的窗口可以设置仿真时间。
下图就是我们二分频文件的仿真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