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下,如果用信号继电器来通过0.51ua的电流,接触电阻是不是会很大?

楼主:
请教下,如果用信号继电器来通过0.51ua的电流,接触电阻是不是会很大?

网友A(2021-01-28):
电流有点小
你用欧姆龙的可以试试

网友B:
接触电阻与电流有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电阻与电流有何关系?

规格书都是100m欧一下,总觉得接触电阻像一个小土堆,细微电流就像蚂蚁翻过去难,大电流就像大象通过容易

网友C(点评):
触电后面加转换电路就行了,把机械触点转换成电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有点小
你用欧姆龙的可以试试

谢谢

网友D:
微电流通过信号继电器,可能会出问题。
原因就是继电器的触点有一层氧化膜,电流可能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0.5 uA 的 电流 ,你还在乎 接触电阻 么 ??

你需要考虑的 是 噪声电平 和 绝缘电阻 才对  ...

求科普

网友F:
0.5uA电流,通过1K电阻,产生的压降是?

网友G:
用 jfet控制嘛

网友H:
0.15uA,大多继电器都貌似不行了吧。风险太大了。电流太小,触点表面那层氧化膜也没法击穿。

网友I:
继电器时大电流的,用MOS差不多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热心解答,准备用光耦固态继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0.5uA电流,通过1K电阻,产生的压降是?

方法是电流转电压过继电器吧,这个方法应该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的需求是要通过一个能切换的装置再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