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仿真器的选择

楼主(2021-01-28):
AC7801如果用KEIL的编译器建议用哪种仿真器,现在手上有ST_LINK,PE,感觉PE_MULTI对KEIL的支持不是很好。其它的好用的有哪些仿真器,尽量便宜一些的。

网友A:
jLINK,uLINK,stLINK,ATC-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uLINK,stLINK,ATC-LINK

好的,谢谢,我用STLINK试试。

网友B:
建议使用jlink,稳定可靠速度快, 而且还不贵。STlink 仿真调试的时候,断点有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jlink,稳定可靠速度快, 而且还不贵。STlink 仿真调试的时候,断点有限制的 ...

好像确实蛮多人用JLINK的

网友C:
jlink 厉害,jlink还可以配合j-Scope/RTT使用,老厉害了

网友D:
还是用JLINK吧

网友E:
二姨家论坛里有自己做仿真器的,建议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