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实现大动态范围的电流测量

楼主(2021-01-28):
如题,假设电流最大正负200A,DC-10KHz,如何实现精度0.5%的电流检测(5A以下误差允许不大于于2.5mA),环境-10-40摄氏度.

检流方式:分流器/霍尔/磁通门传感器/其他

模拟前端:精密运放/仪表放大器/增益切换

ADC选取,基准选取,电源方案

内部环境控制

补偿与校准

。。。。。。。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最大200A,还怎么切换?只能切换增益了。
5A时0.05%,那你的意思,200A就是需要0.00125%了。
这是误差精度,那分辨率更高了。
需要自校零低漂移的精密放大器,需要很多位数的ADC了。又要求10KHz,难度大呀。

5A以上精度要求0.5%即可...发这个贴不是要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探讨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B:
估计只有分流器可以,切换增益通道来做

网友C:
照他这么个说法,做起来的难度堪比上天。

200A DC电流,分流器采集电阻要多大?1毫欧都嫌太大了,发热严重, 至少要降要0.1毫欧级别,
这样的话,2.5mA电流 产生的压降才 0.25uV. 这么低的电压,检测都都费劲,更别提准确了,热噪声都不止了吧,如果纯DC还能滤波,还要求交流10kHz.

实际也不是不能做,关键是这里面有很多投机取巧的办法,但是严重依赖题设条件。

比如说,200A电流只是极短的瞬间,平时只是5A电流。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不用考虑 分流器发热的问题,
就可以选一个5A适用的分流器,只是处理好200A电流的时候分流器产生的高电压不要烧坏前级就OK了。
这样的话,难度系数一下降低几十倍。
再比如说,最大量程只需要测试到5A,但是要承受200A电流,5A以上显示量程溢出即可,那样AD位数也不是主要矛盾了。
可是楼主啥都没说。

另外,200A实现0.5%的精度,是 +- 1A, 然后括号里面又说 (5A 以下 2.5mA), 这个描述本身就自相矛盾,中间缺了好多东西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