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沁恒CH579评测】UART1官方代码避免踏坑踩雷

楼主(2021-01-28):
看官方源码:
居然出现了两个while(1),以为是自己搞错了,去官网重新下载一个例程,还是有两个while(1),好像也不会影响程序运行,我是新手,有前辈路过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程序不是很正常么,没发现哪不对啊,两个while(1)也不冲突。条件编译已经控制只执行一个了

网友B:
不影响程序运行那有两个while 就不冲突,好用就行

网友C(2021-07-02):
怎么用keil打开mounriver工程的(CH573的工程)???求方法,keil用习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用keil打开mounriver工程的(CH573的工程)???求方法,keil用习惯了

Keil暂时无法直接打开Mounriver的工程,Mounriver也是直接双击工程文件即可打开工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Keil暂时无法直接打开Mounriver的工程,Mounriver也是直接双击工程文件即可打开工程, ...

哦哦哦,好的

网友E:
这里用了条件编译,在做程序时,比较方便

网友F:
这个是条件编译设置的

网友G:
这个没有关系

网友H: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I:
Cortex-M0内核低功耗蓝牙MCU CH579

网友J:
CH579有人用吗?

网友K:
精简版的CH579M-R1

网友L:
第二个while没有用。

网友M:
UART1官方代码吗

网友N:
两个while(1)没有问题。

网友O:
很多地方都有。

网友K:
程序没问题。

网友J:
集成蓝牙和以太网,看起来好强大

网友I:
突然发现CH579太强大

网友H:
程序不能运行吗

网友G:
程序只执行第一个。

网友N:
第二个while(1)不执行

网友O:
程序可以执行。

网友M:
这个代码可以执行?

网友L:
程序肯定是执行的。

网友P(2023-08-31):
虽然都是while(1)但是有条件的
第一个while(1)前面控制条件是“if 1”表示执行;
第二个while(1)前面控制条件是“if 0”表示不执行;
所以这两个完全不冲突

网友Q:
两个while(1)不冲突啊

网友R(2023-11-06):
它不影响程序的运行。

网友S:
Cortex-M0核心低功耗蓝牙MCU, ch579

网友T:
这里使用条件编译,这在编程时更方便

网友U:
有人在用CH579吗?

网友V(2023-12-10):
精简版的ch579m-r1

网友W:
两个while(1)没有問題。

网友X:
集成蓝牙以及以太网,看起来好壮大

网友Y:
这个编译环境和KEIL比哪个更好一些?

网友Z:
突然意识到ch579太强大了

网友AA(2024-01-11):
第二个while(1)不实行

网友AB:
The second while is usel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