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有透传demo吗?

楼主(2021-01-28):
#技术资源# #21ic问答#
用的官方例程Peripheral, 有几个问题不知道咋弄
1:while循环里 做稍微长一点时间的工作 会导致蓝牙断开或连不上,怎么解决,或者有办法把蓝牙相关操作改成中断吗?TMOS_SystemProcess( );
2:我用Lightblue连接设备会导致自动关机, 用微信小程序可以, 但要先连接FFE4,再返回去连FFE1 才能正常交互数据, 直接连FFE1 收不到数据
第一次接触蓝牙, 只是想替代原来的蓝牙透传模组

网友A:
1、TMOS是阻塞式的方式,并没有用中断的方式实现,所以在程序中不建议使用while等待,会打断蓝牙的通讯。
2、你说的这个现象我没有复现,可以咨询蓝牙FAE:025-52635389

串口透传的DEMO可以参考附件例程

这个是ch579 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MOS是阻塞式的方式,并没有用中断的方式实现,所以在程序中不建议使用while等待,会打断蓝牙的通讯。
2 ...

while里面 超过1ms 的任务 都会使蓝牙断开, 有啥办法解决吗?,我大概要10ms做其它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MOS是阻塞式的方式,并没有用中断的方式实现,所以在程序中不建议使用while等待,会打断蓝牙的通讯。
2 ...

pack文件夹 是空的,

楼主:
Peripheral例程里面  连接了不是每秒都会主动向APP 发送一个数据的吗? 0x88
要先连ffe4再连ffe1才能收到这个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ripheral例程里面  连接了不是每秒都会主动向APP 发送一个数据的吗? 0x88
要先连ffe4再连ffe1才能收到这 ...

例程中发送0x88的 是notify,1s发送一次,使用沁恒蓝牙调试工具查看即可

网友B(2021-09-14):
裸机程序 ?有没有

网友C:
蓝牙在工业上应用多么?我还没用过蓝牙,一直用wifi

网友D(2021-11-23):
请教下,透传是什麽含意?

网友E(2022-03-02):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透传是什麽含意?

透传既是透明传输,通讯部分不加任何帧头校验之类的,来什么数据发什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