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MX6系列-iMX6Q 开发板 Python 移植

楼主(2021-01-28):
本文基于飞凌OKMX6Q/DL开发板为基础讲解,主要使用平台是imx6系列,linux3.0.35操作系统,其他平台也可以参考,不同平台之间会存在差异,需自行修改适应自己的使用

iMX6 Python移植

注:所需工具包在  Python移植/工具包

      已经生成的可移植Python在Python移植/output

过程一:Python编译过程

准备工作

以下文件在下面的编译中需要用到

Python-2.7.13.tgz

setuptools-0.6c11-py2.7.egg

zlib-1.2.3.tar.g

准备环境

cd /root

mkdir mx6q-python2.7/ && cd mx6q-python2.7

mkdir –p {python2_7_13_for_x86_64,python2_7_13_for_arm,INSTALL,sqlite3,misc,output/sources}

复制上文中准备的软件包到mx6q-python2.7,把zlib-1.2.3.tar.gz和openssl-OpenSSL_1_0_1b.zip移动到misc目录下。或者直接复制提供的软件包中mx6q-python2.7文件到/root目录下。

确定交叉编译工具链

确定当前交叉编译器链,如果交叉编译链不一致, 替换下文中的编译器。当前的交叉编译链为arm-none-linux-gnueabi-.可以通过下面命令确定当前编译链。

find / -name arm-*-gcc

如果交叉编译链不一致,替换下文中的编译器

编译安装

编译安装sqlite3

编译安装sqlite3, python需要sqlite3支持。

cd /root/mx6q-python2.7/
tar xvf sqlite-autoconf-3200100.tar.gz
cd sqlite-autoconf-3200100
./configure --host=arm-none-linux-gnueabi --prefix=$PWD/../sqlite3
make -j8 && make install

编译openssl和zlib

编译zlib

cd /root/mx6q-python2.7/misc/
tar xvf zlib-1.2.3.tar.gz
cd zlib-1.2.3
mkdir arm_install
./configure --prefix=./arm_install/
sed -i 's/gcc/arm-none-linux-gnueabi-gcc/g' Makefile
sed -i 's/AR=ar/AR=arm-none-linux-gnueabi-ar/g' Makefile

make

make install

编译openssl

cd /root/mx6q-python2.7/misc/
unzip openssl-OpenSSL_1_0_1b.zip
cd openssl-OpenSSL_1_0_1b
mkdir arm_install
./Configure --prefix=`pwd`/arm_install/ os/compiler:arm-none-linux-gnueabi-gcc

需要修改Makefile中的CC变量为CC= $(CROSS_COMPILE)gcc

make
make install

打包编译好的安装包,移植到开发板需要用到

cd arm_install
tar jcvf openssl-OpenSSL_1_0_1b.tar.bz2 *
cp openssl-OpenSSL_1_0_1b.tar.bz2 /root/mx6q-python2.7/output/sources

l 编译python2.7

编译python2.7 for x86

cd /root/mx6q-python2.7/
tar xvf Python-2.7.13.tgz
cd python2_7_13_for_x86_64/
sed -i 's/self.extensions.remove(ext)/print(ext.name)/g' ../Python-2.7.13/setup.py
../Python-2.7.13/configure --prefix=`pwd`
make -j8 && make install

编译python2.7 for arm

打补丁

cd ..
tar xvf Python-2.7.13-xcompile.patch.tar.gz -C Python-2.7.13
cd Python-2.7.13/
patch -p1 < Python-2.7.13-xcompile.patch

修改模块连接配置

vim Modules/Setup.dist,取消下列配置注释

zlib zlibmodule.c -I$(prefix)/include -L$(prefix)/lib -lz
_ssl _ssl.c \
    -DUSE_SSL -I$(SSL)/include -I$(SSL)/include/openssl \
    -L$(SSL)/lib -lssl -lcrypto

编译python2.7 for arm

配置

cd ../python2_7_13_for_arm/

拷贝bksh文件到/root/mx6q-pythin2.7/下

cp ../bksh/py2* .可直接运行脚本py2config-for-arm.sh

或者输入下面的指令。

../Python-2.7.13/configure --prefix=`pwd` \
    --host=arm-none-linux-gnueabi \
    --build=x86_64-linux-gnu \
    --enable-ipv6 \
    --enable-static \
    ac_cv_file__dev_ptmx="yes" \
    ac_cv_file__dev_ptc="no" \
    LDFLAGS="-L$PWD/../sqlite3/lib -L$PWD/lib" \
    CPPFLAGS="-I$PWD/../sqlite3/include -I$PWD/include -I$PWD/include/openssl"

在下一步make执行之前,需要先安装zlib和openssl,并将其各自的include和lib拷贝到python2_7_13_for_arm文件夹下.或者可直接运行py2-cp-libAndssl-arm-toHere.sh脚本会自动把misc下的zlib和openssl库的头文件和库拷贝到当前目录下。

编译

cd /root/mx6q-python2.7/python2_7_13_for_arm/

运行py2make-for-arm.sh或者运行下面的命令。

make HOSTPYTHON=../python2_7_13_for_x86_64/python \  HOSTPGEN=../python2_7_13_for_x86_64/Parser/pgen \  BLDSHARED="arm-none-linux-gnueabi-gcc -shared" \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  CROSS_COMPILE_TARGET=yes \  HOSTARCH=arm-none-linux-gnueabi \  BUILDARCH=x86_64-linux-gnu \  SSL=`pwd`

安装

运行py2install.sh或者运行下面的命令。

make install HOSTPYTHON=../python2_7_13_for_x86_64/python \
BLDSHARED="arm-none-linux-gnueabi-gcc -shared" \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
CROSS_COMPILE_TARGET=yes \
prefix=$PWD/../INSTALL

打包

cd ../INSTALL/
tar jcvf python2.7-for-arm.tar.bz2 *
cp python2.7-for-arm.tar.bz2 ../output/sources/

l ntpdate网络时间同步工具

交叉编译

cd /root/mx6q-python2.7
tar xvf ntp-4.2.8p10.tar.gz
cd ntp-4.2.8p10/
mkdir arm_install
./configure --prefix=$PWD/arm_install --host=arm-none-linux-gnueabi --enable-static --with-yielding-select=yes
make && make install

打包

如果不需要帮助文档可把arm_install目录下的/share目录删掉,减少占用。

cd arm_install
rm share -rf [可选]
tar jcvf ntp-4.2.8.p10.tar.bz2 *
cp ntp-4.2.8.p10.tar.bz2 ../../output/

l output输出目录

复制setuptools脚本到输出目录

cd /root/mx6q-python2.7/
cp setuptools-0.6c11-py2.7.egg output/sources/

最后的目录格式如下:

├── ntp-4.2.8.p10.tar.bz2
└── sources
    ├──openssl-OpenSSL_1_0_1b.tar.bz2
    ├── python2.7-for-arm.tar.bz2
    └── setuptools-0.6c11-py2.7.egg

到此,python编译完整, 移植到开发板的步骤请参考"python2.7直接使用手册".

过程二:Python在开发板配置

将以上生成的output文件夹拷贝到iMX6Q开发板

1. 解压缩包岛开发版

tar  xvf  python2.7-arm.tar.bz2  -C  /

tar  xvf  openssl-OpenSSL_1_0_1b.tar.bz2  -C  /

cp  setuptools-0.6c11-py2.7.egg  /

cp ntp-4.2.8p10-arm-no-share.tar.gz  /

2. 修改配置

修改文件/lib/pkgconfig/python2.pc如下.
prefix=/
exec_prefix=${prefix}
libdir=${exec_prefix}/lib
includedir=${prefix}/include

修改文件vi /bin/python2.7-config的第一行如下.

#!/bin/python2.7

在/etc/profile中添加一下配置, 修改成功后source /etc/profile

export PYTHONHOME=/
export PYTHONPATH=$PYTHONHOME:$PYTHONHOME/lib/python2.7:$PYTHONHOME/lib:$PYTHONHOME/lib/python2.7/site-packages
export PATH=$PATH:$PYTHONHOME:$PYTHONPATH

3.  进入到easy_install文件夹, 安装easy_install.

输入 /bin/bash setuptools-0.6c11-py2.7.egg 安装easy_install.

修改文件vi /etc/profile,

添加alias easy_install='easy_install -i http://pypi.douban.com/simple'.

保存退出便于之后安装管理, source /etc/profile使生效配置

4. 取消SSL全局验证并验证easy_install,修改文件vi /bin/easy_install增加如下配置.

import ssl
ssl._create_default_https_context = ssl._create_unverified_context

5. 配置好网络

参考其他配置应用笔记配置网络的方法。

6. 安装ntp网络对时, 进入ntp文件夹.

tar xvf ntp-4.2.8p10-arm-no-share.tar.gz -C /
ntpdate time.buptnet.edu.cn

注:此处可能因为对时网址问题会出现错误,针对报错信息直接搜索即可解决。

7. 安装pip

easy_install pip      安装成功后, pip -V 查看当前安装版本.

8. pip安装模块测试

pip install requests

pip list 查看已安装的模块.

9. 导入模块测试,输入python2.7进入python2.7 shell.输入 import requests,无错误输出。输入exit() 退出python shell.

网友A:
支持一下,配置咋这么复杂呢?

网友B:
谢谢分享,问一下,IMX6能装python3和opencv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