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电路保护常见措施

楼主(2021-01-28):
汽车音响不同于家用电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或者相对其他家用电器要恶劣很多。主要是由于汽车音响是装载在汽车中的,其工作环境会面对各种极端的温度、湿度。严峻的工作环境可能会产生各种高压脉冲、过电压,同时内部存在的大电流、高电压、高频率的干扰源及静电等会影响其电路模块的正常工作。本文介绍汽车音响中的静电保护措施:

人体产生的静电主要通过机器的显示操作部分,金属壳体部分,输入输出的连接件等侵入机器内部干扰机器内部电路的正常工作。

天线接口的静电防护处理

通过天线接口的静电会干扰调谐器的正常动作,严重的会早策划那个协调器的损坏,不得不防。天线的第一级采用气体放电管(能吸收大能量但反应稍慢)吸收掉很大的能量,第二级采用瓦数稍高的一些电阻或电感进一步吸收能量,最后一级采用瞬态有一支二极管,以使对于浪涌的冲击能作出快速的反应。

在布线上气体放电管和瞬态二极管的地要足够强,应该直接落在壳体的地上。

壳体静电防护处理

静电打在壳体上时,正常情况下应该通过壳体或BATTERY的负极导掉,不会影响到内部电路的工作。但是如果壳体有孔或者搭接处接触不紧密,造成阻抗不连续,会导致静电寻找更低阻抗的地方走掉,很有可能就是电路上某些易受干扰的地方。除了在壳体上采取措施降低阻抗,也要在电路板上采取措施。

显示和操作部分的静电防护

在操作面做绝缘处理,可使静电不能侵入到电路版上,也就产生不了干扰。但有些时候为了显示和操作的部分做的漂亮一些,需要镀金。这样就不可能完全绝缘,只能降低线路板的静电地的阻抗,使静电通过静电地导到壳体上走掉。

为防止按键部分的静电干扰,也可以在按键的信号线上,加静电防护二极管加以保护。

接插件处的静电防护

接插件处也容易被人手碰触到,也就可能收到静电的干扰,可以在信号线上串入静电防护二极管,要注意静电防护二极管的齐纳电压不要低于通信信号的逻辑电平,以免使通信信号被箝位电压。

电路板上的静电防护处理

保持环路面积最小,降低单元电路之地线阻抗,如果存在一定的阻抗差,就可能引起静电造成的地线之间的电位差,通信信号的基准电平也就存在差异,这样就会导致逻辑电平判断错误,从而引起误动作甚至司机。导线长度尽量短,因为较长的导线相当于长的天线会接收更多的静电放电脉冲产生的频率成分,短的导线接收的频率和能量要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