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07测评】RT-Thread 点LED, 顺便报RT Studio Reflash的BUG

楼主(2021-01-28):
    RT-Thread 点LED, 顺便报RT Studio Reflash的BUG
    1, 参见 @tlled 仁兄的帖子,做了一个LED点灯程序。
       下载最新的RT Studio,导入SDK。
       这个IDE 2.0已经做得很方便了,通过简单几个选项,模板化自动生成可以run的例程。

    2,需要手工添加LED程序led.[c|h]
       代码片断贴在这里,所有代码打包见附件。
led.h
#ifndef LED_H_
#define LED_H_

#include <drv_gpio.h>

#define LED2_PIN        GET_PIN(D,  13) // PD13
#define LED3_PIN        GET_PIN(D,  14) // PD14
#define LED4_PIN        GET_PIN(D,  15) // PD15

int led_init(int led);

int led_on(int led);

int led_off(int led);

int led_toggle(int led);

#endif // LED_H_

led.c

#include <rtdevice.h>  // RT-Thread pin 设备需要包含此头文件
#include "led.h"

int led_init(int led)
{
    /* LED 引脚为推挽输出模式  */
    rt_pin_mode(led, PIN_MODE_OUTPUT);
    return 0;
}

int led_on(int led)
{
    /* API 输出低电平 */
    rt_pin_write(led, PIN_LOW);
    return 0;
}

int led_off(int led)
{
    /* API 输出高电平 */
    rt_pin_write(led, PIN_HIGH);
    return 0;
}

int led_toggle(int led)
{
    /* API 读出当前电平 然后输出相反电平 */
    rt_pin_write(led, !rt_pin_read(led));
    return 0;
}

当然还有main.c
/*
* Copyright (c) 2006-2021,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1-01-28     RT-Thread    first version
*/

#include <rtthread.h>

#define DBG_TAG "main"
#define DBG_LVL DBG_LOG
#include <rtdbg.h>

#include "led.h"

#if 0
int main(void)
{
    int count = 1;

    while (count++)
    {
        LOG_D("Hello RT-Thread!");
        rt_thread_mdelay(1000);
    }

    return RT_EOK;
}

#else
int main(void)
{
    int count = 1;

    /* user app entry */
    led_init(LED2_PIN);
    led_init(LED3_PIN);
    led_init(LED4_PIN);

    led_on(LED2_PIN);
    led_on(LED3_PIN);
    led_on(LED4_PIN);

    while (count++)
    {
        LOG_D("Hello RT, Red!");
        led_toggle(LED2_PIN);
        rt_thread_mdelay(500);

        LOG_D("Hello RT, Yellow!");
        led_toggle(LED3_PIN);
        rt_thread_mdelay(500);

        LOG_D("Hello RT, Green!");
        led_toggle(LED4_PIN);
        rt_thread_mdelay(1000);

        LOG_D("Hello RT-Thread! Next One!");
    }
    return RT_EOK;
}
#endif

    3,在Download Reflash的过程中,确实发现第一次Download成功之后,无法继续Download的情况,
       多次试验后,发现和Erase过程强相关,感觉是Erease memory没有处理干净

    start download flash :2021-01-28 15:47:16
    D:\RT-ThreadStudio>cd /d D:\RT-ThreadStudio\repo\Extract\Debugger_Support_Packages\RealThread\PyOCD\0.1.1
    D:\RT-ThreadStudio\repo\Extract\Debugger_Support_Packages\RealThread\PyOCD\0.1.1>pyocd.exe flash --target=AT32F407VGT7 --erase=auto  --frequency=1000000 D:\RT-ThreadStudio\workspace\at32f407vgt7\at32f407vgt7_hello\Debug\rtthread.bin
    [---|---|---|---|---|---|---|---|---|----]
    0003626:CRITICAL:__main__:program_page(0x0) error: 1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pyocd\__main__.py", line 362, in run
      File "pyocd\__main__.py", line 527, in do_flash
      File "pyocd\flash\file_programmer.py", line 158, in program
      File "pyocd\flash\loader.py", line 168, in commit
      File "pyocd\flash\builder.py", line 470, in program
      File "pyocd\flash\builder.py", line 908, in _sector_erase_program_double_buffer
    pyocd.core.exceptions.FlashProgramFailure: program_page(0x0) error: 1
    [==================
    completed, elapse time :5797ms.

       只能通过别的过程把Flash擦除干净之后,才能正常下载。

    4,另外一个问题是编译返回码错误,编译成功了,返回值(-1)
    16:39:47 **** Incremental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at32f407vgt7_hello ****
    make -j4 all
    arm-none-eabi-size --format=berkeley "rtthread.elf"
       text

楼主:
5,最后,RT点亮的RYG三色灯是这样的?串口输出一并贴出。

LED

LED

COM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