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无线充主控芯片CH246

楼主(2021-01-28):
#每日话题#
      基于USB接口多年专业经验,沁恒微电子两年前推出了USB PD协议电源主控芯片全系列,包括USB PD、QC快充供电端芯片、PD协议受电端芯片、集成USB PD的Qi无线充电主控芯片、Type-C/A双口快充协议芯片等。上述芯片凭借高集成度及低成本等优势,在快充电源、可快充设备、无线充电等产品中得到大批量应用,2020年几度爆单而缺货。
      CH246是Qi无线充电管理芯片,其集成了USB PD协议快充输入电路、AC-DC光耦反馈驱动电路、Qi输入运放和解码电路、全桥4管MOS预驱动电路、过压保护、过流保护、过温保护电路,采用QFN 3*3mm小封装,只需外加4个MOS管,就可以与线圈、电容、电阻一起构成10W或15W的高集成度的无线充电方案。

      CH246支持5V~20V工作电源,电源输入端可直连快充协议电源或者直驱AC-DC光耦,支持多种主流快充协议,无需升降压电路或PD受电协议芯片,BOM精简。CH246还集成了H桥MOS管预驱动电路,仅需4个0.1元的普通MOS管(可集成为一个芯片),无需外部QI运放芯片、无需外部的全桥MOS驱动芯片,器件更少、成本更低。

可选配套的交流快充电源,采用USB PD快充主控芯片CH234,直接驱动AC-DC光耦实现电压调整反馈,节省了外部431基准电压芯片,支持多种主流快充协议。

网友A:
感觉不错,现在无线充 最高可以达到多少功率了呀?

网友B:
之前在会议上试过一个无线充。十分**肋,哈哈哈,感觉不应该展示不成熟的产品。不过不是这个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错,现在无线充 最高可以达到多少功率了呀?

CH246支持支持 5W、7.5W、10W 无线充电模式,如图所示,测试架15W也可以。

网友C:
支持WCH,支持中国芯片

网友D:
方便提供规格书吗?

网友E:
之前买了个15W的快充,还是牌子的,结果用了不到10天就坏了。哈哈

网友F:
天线需要定制吗?还是说需要做天线匹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线需要定制吗?还是说需要做天线匹配电路?

无线充发射线圈有不同的规格,根据您选择的规则尺寸做适当的微调即可

网友G:
无线充电的线圈需要特殊订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线充电的线圈需要特殊订做吗?

市面上有不同规格的线圈出售,可以根据设计选择相应的尺寸,也可采用双线圈方案,提高不同手机摆放姿势下的充电效率。

网友H:
充电效率勒?

楼主:
使用NPO电容,效率可达85%

网友I(2021-05-09):
最近在做CH246的无线充电,请问线圈频率是多少呢,对于谐振电容和发射线圈具体应该怎么选择?有没有推荐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近在做CH246的无线充电,请问线圈频率是多少呢,对于谐振电容和发射线圈具体应该怎么选择?有没有推荐值 ...

线圈  默认电感值6.5uH,谐振按照参考400nF,频率100Khz,可以修改,有需要可以联系技术:025-52635387

我想问下 无线充方案 市面上用单片机解码的也很多 跟 soc 方案比较的话 这2者比较的话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没有

网友I:
引用 楼主:
线圈  默认电感值6.5uH,谐振按照参考400nF,频率100Khz,可以修改,有需要可以联系技术:025-52635387 ...

非常感谢

网友F:
达到10W的话,确实不错的,那样5V的话,相当于2A了,很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