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固态光耦继电器,通0.5ua电流的疑惑

楼主(2021-01-28):
请教大神 如果用固态光耦继电器,导通后,导通输入端输入超低0.5ua电流,输出端是否也能得到0.5ua电流?导通端好像是MOS。

网友A:
泄露电流要考虑了吧

楼主:
C:\Users\jhc\Desktop\光耦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泄露电流要考虑了吧

您好,如果电压很小,是否就没有漏电流了呢?规格书中的漏电流都是在极限电压下测得的,比如KAQY214,在极限400V下有0.2-1ua的漏电流

网友B:
楼主,你这个问题任何应用条件都不说明,在这里谈器件参数有意义吗?

网友C:
器件选择

网友C:
选怪导电阻小的, 有2欧的

网友D:
大概率不能这么用。任何光耦都有输入输出范围的。自己仔细看看数据手册,有各种条件限制的。

网友E:
这是哪个厂商的光MOS继电器啊?要考虑具体的应用场景。

网友F:
是这样的。比如你这个固态继电器,400V最大leakage才1uA,那么低压差下,就满足你的要求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哪个厂商的光MOS继电器啊?要考虑具体的应用场景。

cosmo 的KAQY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