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SOC修正算法有几种

楼主(2021-01-28):
SOC修正算法有几种

网友A:
SOC修正算法有几种

静态修正
BMS处于静态模式(不带载),查询OCV表格,根据OCV曲线得出现在电压和温度下对应的SOC值,再等待下个带载时刻开始修正SOC,以一定速率加快或者减慢安时积分平滑修正至目标值;
优点:方案简单容易实现;
缺点:必须要求电流约等于静态功耗附近,且持续一定时间等待带载电压回弹至空载电压,下个带载时刻再进行修正,条件较多,适用工况有限,无法带载时在线修正;
充满修正
充电模式下SOC等于99.4%,则先停止安时积分保持 SOC 不变, 直至达到满充条件(单节最高电压达到当前温度下满电电压及充电电流是最小充电允许电流),SOC跳变至100%;
优点:可以满足充电完成,电流停止,SOC恰好修正至100%;
缺点:满电条件各厂家定义不同,由于电芯老化压差变大,仅判断单体最高是否到达充满电压的策略不全面,所以有的厂家不仅判断单体最高还判断单体最低是否到达充满电压,这样就可能发生充满失败,SOC就只能停在99.4%,无法修正至100%;
极限修正
放电模式下单节最低电压持续一定时间低于阀值边界点SOC_Bms直接跳变到 0, SOC_Disp 以较快速度快速平滑跟踪至 0%;
充电模式下单节最高电压持续一定时间高于阀值高于满充电压点但低于安全保护点SOC_Bms、 SOC_Disp 直接修正到 100%;
优点:SOC满足充满为100%;放空0%的显示值
缺点:由于充电时只关注最高单体,放电时至关注最低单体,如果触发极限修正直接修正至100%或0%很可能没充满或者没放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