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SOC算法的“功能需求”有哪些

楼主(2021-01-28):
SOC算法的“功能需求”有哪些

网友A:
SOC算法的“功能需求”有哪些

SOC算法首要的难点便是针对不同的“功能需求”进行额定容量和剩余容量的定义,同时这两个参数一旦从不同的性质维度、温度维度、电池生命周期维度去观察,则可能计算出不同的SOC值。首先解释什么是“功能需求”。在计算出电池组系统的SOC值后,有多个功能模块将调用SOC值作为其的输入,同时不同的功能模块调用SOC值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将“功能需求”分为三类:
1.用户参考需求:
第一类是最常见的需求,即用户需要对电池系统剩余的可用能量进行评估,从而决策对产品的使用方式。因此用户更为在意的是与运行距离或使用时间对应的SOC关系。
2.整车控制策略参考需求:
第二类是整车控制策略需要参考的SOC值,从而对行驶策略进行管理。尤其是混动汽车需要将SOC值始终控制在适合的区域内,从而实现节能减排(SOC不能太高,确保刹车能量能尽可能多的回收),提升性能(SOC不能太低,确保加速过程的大功率输出),提高能量效率(保持在低内阻SOC区间运行),延长电池寿命(保持长期运行浅充浅放)的作用。因此整车控制器更为在意的是功率特性和寿命衰减对应的SOC关系。
3.电池管理算法参考需求:
第三类是电池管理算法中需要参考的SOC值,由于电池组系统将随着使用和搁置从BOL状态向EOL状态过渡,而BMS则需要对电池系统全生命周期进行管理。因此电池管理算法更为在意的是在内部有一个基准,使算法在BOL和EOL之间的任一状态找到可以互相等价的SOC关系。类似于工程经济学中利用时间价值模型将不同阶段的资金通过折现率算法(discount rate) 计算,从而进行转化或比较。
由此可见要满足不同“功能模块”对SOC值的参考需求,SOC值的含义需要更多元,对不同功能输出的SOC值要更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