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从哪几个维度去定义SOC值

楼主(2021-01-28):
从哪几个维度去定义SOC值

网友A:
从哪几个维度去定义SOC值

1.容量性质维度
进行容量积分运算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电荷守恒定律选择以安时(Ah)为单位,也可以根据能量守恒定律选择以瓦时(Wh)为单位。当SOC值被用于衡量续航的时候,显然用能量(Wh)这个维度表征更加适合。举例:如果用电量(Ah)的维度来计算,将会出现100%至50%的过程比50%至0%所释放的能量(wh)多的情况,用户可能会因此对续航做出过于乐观的判断,导致半路抛锚。这就是第一个要考虑的定义容量性质的维度。
2.温度状态维度
讨论温度维度之前,首先需要了解温度变化对于电量变化的影响。
3.电池寿命状态维度
电池在使用的过程中寿命将逐渐衰减,衰减机理主要在于正负极材料晶体的塌陷和电极的钝化导致了有效锂离子的损失。总电量也将从BOL(Beginning of Life)向EOL(End of Life)状态趋近。因此在计算SOC时需要考虑是采用BOL时刻的总容量,还是当前寿命下的实际总容量。为了进一步完善算法模型可在V2.0模型的基础上增加电池循环寿命对容量的影响。在实际应用中电池的循环次数并不能直接与总电量对应,电池电量的衰减与电池在使用过程中的充放电倍率C rate、放电深度DOD、使用温度、搁置温度等因素相关。
4.电池一致性维度
前三个维度主要讨论了理想情况的SOC定义(电池系统内的电池一致性程度高),但在实际情况下一定需要考虑一致性差异对SOC计算的影响。一致性差异可以分两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种情况是Charge Mismatch,通常是电池之间自放电差异造成的电池荷电态不同。
第二种情况是Capacity Mismatch,可能是电池本身的差异或是电池使用环境、温度差异等因素造成的容量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