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SOC设计和FPGA开发这么像,那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1-01-28):
SOC设计和FPGA开发这么像,那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SOC设计和FPGA开发这么像,那有什么区别呢?

用于FPGA的代码例子,理论上都可以用于SOC设计,并拿去流片,因为verilog的代码就是硬件描述语言。至于为什么不拿去流片,是因为流片除了要对硬件相关东西的限制考虑外(面积、功耗、布线、成本等等),把这个东西拿到工厂流一次片太贵了。如果有1K+/月的需求量,可以考虑去流片。不然只需要用FPGA上去顶一下就可以了。
至于SOC流程和FPGA流程的不同之处
第一点:工具集的不同。
SOC设计及验证的工具集是:1、SOC流程对对应的工具、2、SOC开发和FPGA开发,流程的一些区别(很细致)、3、ASIC/SOC开发工具集及流程
FPGA程序设计的工具集是:FPGA的是集成开发环境。如英特尔家族的Quartus II、赛灵思家族的ISE或Vivado。不同FPGA厂商对自家FPGA板提供软件支持。1、FPGA工具,以及为什么只有Intel和Xlinx两大家族的FPGA板;2、FPGA工具及学习路线;3、FPGA的一些经验和流程。这些集成开发环境,包含从代码编辑、编译、仿真验证、布局布线到最后生成FPGA可识别的配置文件,这些所有流程。
第二点:使用频次不同
FPGA可以高频次的擦写,有些特定的电路,用FPGA更合适,因为SOC流一次片太贵,流片了又只用一次会很浪费;而FPGA实现了该电路,用过一次后,该FPGA可以下载其他配置文件,再进行其他操作,多么经济的选择。

网友B(2025-07-29):
SOC设计和FPGA开发这么像,那有什么区别呢?

我建了个技术交流微信群(微信号:hqy20938911),感兴趣可以共同探讨以下内容:

  • MCU 在 BMS 中的选型标准与应用技巧,如不同内核架构的性能差异、存储器容量需求、接口兼容性等。
  • SOC 估算的先进算法与精度提升方法,交流如何满足 GB/T 38661 - 2020 等标准中对 SOC 估算累积误差的要求。
  • ADC 芯片的高精度采样技术,分析不同采样速率、分辨率下对电池参数监测精度的影响。
  • 电源管理芯片的高效设计方案,包括如何降低功耗、提高电源转换效率、增强电源稳定性等。
  • 分享各类芯片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案例,讨论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了解行业最新的技术趋势和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