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耦

楼主(2021-01-28):
耦合,是 互动 的关系,相当于机械系统中的 传动,
解耦,却不是 耦合的逆过程(退耦才是),每种事物都有这样那样的一篮子参数,这些参数的 共同或交互 作用,成为该事物 在系统中的表现,解耦的措施,就是把某参数的 表现与影响 独立出来以便于调控。

楼主:
无独有偶,楼上的两个图例,操作的对像都是电感,
电感,主参数是电感量,寄生参数是 线材电阻及线(匝与层)间电容,
这两个案例所针对的,都是 线材电阻,但目的却不一样,上图的案例是要 消除其影响,下图的案例却是要 利用它。

楼主:
电动机,转速与励磁电流的关系,类似于 射极跟随器中的 Re , Ib 与射极电位 三者的关系,
发电机,动生电势正比于转速,这关系在电动机中,这动生电势成了 反电势,反电势跟电源电压的差额,就是励磁所需的电压,
为甚么是 电压 呢,因为,线材有阻力,才使 励磁电流路电压扯上关系,负载重了,磁力就须加强,这多要了的电压就只能在 反电势 中扣除,转子藉着稍微减速而换取重载所需的力量。

楼主:
不想减速,电源电压就得增加,
电动机负载重了,励磁电流就增加,电源负荷也跟着加重,负荷加重而电压不跌反升,那就是 负内阻!
负内阻功放,是日本研发的,但其实,负内阻並非新鲜事儿,在强电领域中早就用到,发电机的  积复激  励磁就是这效果,
桥式稳速,曾于录音机中用过,首层上图的 是个分立元件电路,集成块有 TA7762 ,AN6650 等,原理都是把线材电阻解耦掉,进入反馈环的信息只代表 反电势,忽然觉得,日本那个「负输出阻抗 功放」所用的,没准也就是这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独有偶,周一才把有刷直流马达的仿真模型建立好,历时半年多。第一分电路的马达参数(工作电压Vnom丶內 ...

串有 21 之名,徐大对本坛很失望,对 21电法 却赞赏有加,
首层下图,就是从 21电源 的帖子中截需的,这帖发布于 2011年,回复只有一个,
以 线圈电阻 充当 检流电阻,电容电压等于 线材电阻 的分压,至于运放输入端有没有接错,我没深究。

楼主:
http://bbs.21**/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59
同有 21 之名,徐大对本坛甚为失望,对 21电源 却赞赏有加,
首层下图,就是从 21电源 的这道帖子中截取的,这帖发布于 2011年,回复只有一个,
在开关「电源」中,以 变压器原边绕组电阻 充当 检流电阻,跟电容串联的电阻 阻值等于线材电阻,电容电压等于 线材电阻 的分压,至于运放输入端有没有接错,我还没深究,
忽然想到跟 扬声器 並联的那个 茹贝尔,参数也是如此设置,何其巧合,如果扬声器是电流驱动,此法可供借鉴,但如果是 反电势伺服,这种检流方法就不能直接套用。

我倒,这咋啦,电源也算 敏感字,要 打星星 ?!

网友B(2022-03-27):
帖子都很不对呀。。。永远的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