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407 网口配置

楼主(2021-01-28):
IO, rc, ck, ip, TI
uint32_t System_Setup(void)
{
  uint32_t ETH_Status;
  RCC_ClockType RCC_Clocks;

  /* Enable ETHERNET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ETHMAC | RCC_AHBPERIPH_ETHMACTX |
                        RCC_AHBPERIPH_ETHMACRX, ENABLE);

  /* Enable GPIOs and ADC1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GPIO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Ethernet peripheral */
  ETH_Status = Ethernet_Configuration();

  /* SystTick configuration: an interrupt every 10ms */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SysTick_Config(RCC_Clocks.SYSCLK_Freq / 100);

  /* Update the SysTick IRQ priority should be higher than the Ethernet IRQ */
  /* The Localtime should be updated during the Ethernet packets processing */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

  return ETH_Status;
}

楼主:
/**
  * @brief  Configure NVIC for IS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 2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2 bits for sub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Enable the Ethernet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TH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
  * @brief  Configure GPIO for etherne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if MII_RX_REMAP
  GPIO_PinsRemapConfig(GPIO_Remap_ETH, ENABLE);
#endif
  /* ETHERNET pins configuration */
  /* AF Output Push Pull:
    ETH_MII_MDIO / ETH_RMII_MDIO: PA2
    ETH_MII_MDC / ETH_RMII_MDC: PC1
  */
  /* Configure PA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MD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C1-->MD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MII Mode GPIO configuration*/
#ifdef MII_MODE
/**********************MII Tx Pin Define****************************/
  /*
          ETH_MII_TX0-->PB12 AF-PP
          ETH_MII_TX1-->PB13 AF-PP
                ETH_MII_TX2-->PC2  AF-PP
                ETH_MII_TX3-->PB8  AF-PP
                ETH_MII_TX_EN-->PB11 AF-PP
                ETH_MII_TX_CLK-->PC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8 | GPIO_Pins_11 | GPIO_Pins_12 | GPIO_Pins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2 | GPIO_Pins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MII Rx Pin Define****************************/
#if MII_RX_REMAP  /*IO PIN remaped*/
  /*
   ETH_MII_RX_DV-->PD8
   ETH_MII_RXD0-->PD9
   ETH_MII_RXD1-->PD10
   ETH_MII_RXD2-->PD11
   ETH_MII_RXD3-->PD12
         ETH_MII_RXCLK-->PA1
         ETH_MII_CRS-->PA0
         ETH_MII_COL-->PA3
         ETH_MII_RX_ER-->PB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8 | GPIO_Pins_9 | GPIO_Pins_10 | GPIO_Pins_11 | GPIO_Pins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0 | GPIO_Pins_1 | GPIO_Pins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else
  /*
   ETH_MII_RX_DV-->PA7
   ETH_MII_RXD0-->PC4
   ETH_MII_RXD1-->PC5
   ETH_MII_RXD2-->PB0
   ETH_MII_RXD3-->PB1
         ETH_MII_RXCLK-->PA1
         ETH_MII_CRS-->PA0
         ETH_MII_COL-->PA3
         ETH_MII_RX_ER-->PB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0 | GPIO_Pins_1 | GPIO_Pins_3 | GPIO_Pins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4 | GPIO_Pins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0 | GPIO_Pins_1 | GPIO_Pins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End MII RX REMAP

#endif //End MII mode

#ifdef RMII_MODE
/**********************RMII Tx Pin Define****************************/
  /*
          ETH_RMII_TX0-->PB12 AF-PP
          ETH_RMII_TX1-->PB13 AF-PP
                ETH_RMII_TX_EN-->PB11 AF-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1 | GPIO_Pins_12 | GPIO_Pins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RMII Rx Pin Define****************************/
#if MII_RX_REMAP  /*IO PIN remaped*/
  /*
   ETH_RMII_RX_DV-->PD8
   ETH_RMII_RXD0-->PD9
   ETH_RMII_RXD1-->PD10
         ETH_RMII_REF_CLK-->PA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8 | GPIO_Pins_9 | GPIO_Pins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else
  /*
   ETH_RMII_RX_DV-->PA7
   ETH_RMII_RXD0-->PC4
   ETH_RMII_RXD1-->PC5
         ETH_RMII_REF_CLK-->PA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 | GPIO_Pins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4 | GPIO_Pins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End RMII RX REMAP
#endif //End RMII mode

  /* ADC Channel4 config --------------------------------------------------------*/
  /* Configure PA4(ADC Channel4) as analog input -------------------------*/
  #ifdef ADC_NECESSARY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ANALO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 MCO pin configuration------------------------------------------------- */
  /* Configure MCO (PA8)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ifndef CRYSTAL_ON_PHY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

楼主:
uint32_t Ethernet_Configuration(void)
{
  ETH_InitType ETH_InitStructure;
  uint32_t ETH_Status;
  /* MII/RMII Media interface selection ------------------------------------------*/
#ifdef MII_MODE /* Mode MII with AT32F407-EVAL  */
  GPIO_ETH_MediaInterfaceConfig(GPIO_ETH_MediaInterface_MII);

  /* Get 25MHz from system clock 200MHz on PA8 pin (MCO) */
  #ifndef CRYSTAL_ON_PHY
  RCC_CLKOUTConfig(RCC_CLKOUT_SYSCLK, RCC_MCOPRE_8);
  #endif

#elif defined RMII_MODE  /* Mode RMII with AT32F407-EVAL */
  GPIO_ETH_MediaInterfaceConfig(GPIO_ETH_MediaInterface_RMII);
  #ifndef CRYSTAL_ON_PHY
        RCC_CLKOUTConfig(RCC_CLKOUT_SYSCLK, RCC_MCOPRE_8); /*25M to RMII Mode*/
  #endif
#endif

        /*Reset phy*/
  Reset_Phy();
  /* Reset ETHERNET on AHB Bus */
  ETH_DeInit();

  /* Software reset */
  ETH_SoftwareReset();

  /* Wait for software reset */
  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

  /* ETHERNET Configuration ------------------------------------------------------*/
  /* Call ETH_StructInit if you don't like to configure all ETH_InitStructure parameter */
  ETH_StructInit(&ETH_InitStructure);

  /* Fill ETH_InitStructure parametrs */
  /*------------------------   MAC   -----------------------------------*/
  ETH_InitStructure.ETH_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Enable;//ETH_AutoNegotiation_Enable  ;
  ETH_InitStructure.ETH_LoopbackMode = ETH_LoopbackMode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etryTransmission = ETH_RetryTransmission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AutomaticPadCRCStrip = ETH_AutomaticPadCRCStrip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eceiveAll = ETH_ReceiveAll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BroadcastFramesReception = ETH_BroadcastFramesReception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PromiscuousMode = ETH_PromiscuousMode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 = 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ETH_InitStructure.ETH_UnicastFramesFilter = ETH_Un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ifdef CHECKSUM_BY_HARDWARE
  ETH_InitStructure.ETH_ChecksumOffload = ETH_ChecksumOffload_Enable;
#endif

  /*------------------------   DMA   -----------------------------------*/

  /* When we use the Checksum offload feature, we need to enable the Store and Forward mode:
  the store and forward guarantee that a whole frame is stored in the FIFO, so the MAC can insert/verify the checksum,
  if the checksum is OK the DMA can handle the frame otherwise the frame is dropped */
  ETH_InitStructure.ETH_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 = ETH_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_Enable;//ETH_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eceiveStoreForward = ETH_ReceiveStoreForward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TransmitStoreForward = ETH_TransmitStoreForward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ForwardErrorFrames = ETH_ForwardErrorFrames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ForwardUndersizedGoodFrames = ETH_ForwardUndersizedGoodFrames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SecondFrameOperate = ETH_SecondFrameOperate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AddressAlignedBeats = ETH_AddressAlignedBeats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FixedBurst = ETH_FixedBurst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xDMABurstLength = ETH_RxDMABurstLength_32Beat;
  ETH_InitStructure.ETH_TxDMABurstLength = ETH_TxDMABurstLength_32Beat;
  ETH_InitStructure.ETH_DMAArbitration = ETH_DMAArbitration_RoundRobin_RxTx_2_1;

  /* Configure Ethernet */
  ETH_Status = ETH_Init(&ETH_InitStructure, PHY_ADDRESS);

  /* Enable the Ethernet Rx Interrupt */
  if(ETH_Status == ETH_DRIVER_SUCCESS) {
    ETH_DMAITConfig(ETH_DMA_INT_NIS | ETH_DMA_INT_R, ENABLE);
  }

  return ETH_Status;
}

楼主:
void static Reset_Phy(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s_8);
        Delay_ms(2);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s_8);
        Delay_us(2);
}

楼主:
void LwIP_Init(void)
{
  ip_addr_t ipaddr;
  ip_addr_t netmask;
  ip_addr_t gw;
  uint8_t macaddress[6]={0,0,0x44,0x45,0x56,1};

  /* Initializes the dynamic memory heap defined by MEM_SIZE.*/
  mem_init();

  /* Initializes the memory pools defined by MEMP_NUM_x.*/
  memp_init();

#if LWIP_DHCP  //need DHCP server
  ipaddr.addr = 0;
  netmask.addr = 0;
  gw.addr = 0;

#else
  IP4_ADDR(&ipaddr, G_IP[0], G_IP[1], G_IP[2], G_IP[3]);
  IP4_ADDR(&netmask, G_MASK[0], G_MASK[1], G_MASK[2], G_MASK[3]);
  IP4_ADDR(&gw, G_GW[0], G_GW[1], G_GW[2], G_GW[3]);
#endif

  Set_MAC_Address(macaddress);

  /* - netif_add(struct netif *netif, struct ip_addr *ipaddr,
            struct ip_addr *netmask, struct ip_addr *gw,
            void *state, err_t (* init)(struct netif *netif),
            err_t (* input)(struct pbuf *p, struct netif *netif))

   Adds your network interface to the netif_list. Allocate a struct
  netif and pass a pointer to this structure as the first argument.
  Give pointers to cleared ip_addr structures when using DHCP,
  or fill them with sane numbers otherwise. The state pointer may be NULL.

  The init function pointer must point to a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for
  your ethernet netif interface. The following code illustrates it's use.*/
  netif_add(&netif, &ipaddr, &netmask, &gw, NULL, &ethernetif_init, &netif_input);

  /*  Registers the default network interface.*/
  netif_set_default(&netif);

#if LWIP_DHCP
  /*  Creates a new DHCP client for this interface on the first call.
  Note: you must call dhcp_fine_tmr() and dhcp_coarse_tmr() at
  the predefined regular intervals after starting the client.
  You can peek in the netif->dhcp struct for the actual DHCP status.*/
  dhcp_start(&netif);
#endif

  /*  When the netif is fully configured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netif_set_up(&netif);

}

楼主:
void LwIP_Periodic_Handle(__IO uint32_t localtime)
{

  /* TCP periodic process every 250 ms */
  if (localtime - TCPTimer >= TCP_TMR_INTERVAL)
  {
    TCPTimer =  localtime;
    tcp_tmr();
  }
  /* ARP periodic process every 5s */
  if (localtime - ARPTimer >= ARP_TMR_INTERVAL)
  {
    ARPTimer =  localtime;
    etharp_tmr();
  }

#if LWIP_DHCP
  /* Fine DHCP periodic process every 500ms */
  if (localtime - DHCPfineTimer >= DHCP_FINE_TIMER_MSECS)
  {
    DHCPfineTimer =  localtime;
    dhcp_fine_tmr();
  }
  /* DHCP Coarse periodic process every 60s */
  if (localtime - DHCPcoarseTimer >= DHCP_COARSE_TIMER_MSECS)
  {
    DHCPcoarseTimer =  localtime;
    dhcp_coarse_tmr();
  }
#end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