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 V5.4 支持PICKit3吗?

楼主(2021-01-28):
大家在MPLAB X IDE V5.45下找到共PICKit3吗?我的配置选项中 只有None 和Simulator。和下面图中的灰色选项有关系吗?

网友A:
直接插PC上看下有PICKIT3就可以了,PICKIT3 MPLAB X IDE应该是长期支持,但支持的芯片以后应该不会增加的

网友B:
picKIT3要安装驱动正确,MPLAB X才能识别,

网友C:
先从下面的工具支持列表里看一下,PK3是否支持对应的Device,如果有就可以用。
MPLAB X IDE->Help->Release Note->Device Support List - R/Y/G Tool Support
PK3属于上一代产品了,建议更换成PK4

网友D:
你插上pickit3 了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再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