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3 的复位脚和电容脚引脚怎么处理?

楼主(2021-01-28):
nRST 引脚 如果不用的话,可以直接悬空?
Vcap 引脚 可以悬空不接电容?

网友A:
可以参考数据手册上的接法,以官方的数据手册为准,我认为你的两种做法都不对。

网友B:
官方的原理图上不是有了吗,抄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数据手册上的接法,以官方的数据手册为准,我认为你的两种做法都不对。 ...

数据手册上建议Vcap不接,nRST内部带上拉

网友C:
http://www.nbmcu.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extra=page%3D1

网友C:
看这个图...............硬件图可以参考

网友D:
我记得以前我直接用个tssop转dip的转接板,usb5v供电除了电源加了个小电容,vcap和nrst都悬空的。。。工作正常

网友E(2021-07-19):
好奇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
可以用不代表稳定用

网友F:
只是一个小电容电阻的位置,应该不难解决吧?不至于省掉

网友G:
我实际应用是NRST复位脚是外加0.01对地和10K上拉(可省去),防止寄生复位;vcap脚是接了个X7R的1uF电容,该电容不接,ST的003芯片是不能工作的,mm应是一样的吧。没有取下试过,既然有这个脚,实际应用也应该接上电容。以免产生未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