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SG3525内部时序的问题

楼主(2021-01-29):
电源电路中PWM芯片SG2525
图1中有一个RS锁存器
R和S端的波形就是本楼图2中第②行和第⑤行的波形
但是RS锁存器和RS触发器一样,不允许出现双高或者双低的情况
现在默认图1中,RS锁存器是由“与非门”构成,
那么在图2的第②行和第⑤行的波形中,
两个蓝色箭头标注的区域则出现了RS两个输入端都为“低”的不允许情况。
此时的RS锁存器输出不就不稳定了吗?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图1

     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的F/F不是SR暂存,是T型暂存。

king5555
图中的SR两个引脚不是写的明白的吗?难道不是SR锁存器?
如果是T型锁存器,是不是因为R端和脉冲输入端连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是指F/F的下方的LATCH。我再帮你看看,我有SG3525A模型。

是的,是指下面的那个锁存器,怀疑是个D锁存器

网友B:
实测过4脚输出是一个很窄的触发脉冲和振荡电容放电过程同步 同理比较器的输出也是很窄一个触发脉冲 最大占空比限制了冲突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过4脚输出是一个很窄的触发脉冲和振荡电容放电过程同步 同理比较器的输出也是很窄一个触发脉冲 最大占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过4脚输出是一个很窄的触发脉冲和振荡电容放电过程同步 同理比较器的输出也是很窄一个触发脉冲 最大占 ...

只能说双高的冲突不能避免,但是R端由于是连接的窄脉冲,所以双高的情况几乎可以忽略,而图中的RS锁存器应该是或非门组成,因为图中RS的双低情况经常出现,这个可以接受,而双高的情况因为窄脉冲而变得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