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pon 的8位机有无CLK 输出功能?

楼主(2021-01-29):
   看到一个别人的板子,上面的MCU引脚和KF8F41X2的一样。但是有一个功能是对不上的--时钟输出功能。就是让MCU输出系统时钟。板子上用的是P2.0脚,在Chipon的资料里没有看到P2.0有这个功能。在系统频率控制寄存器OSCCTL里有一个位“CLKOE"是控制时钟输出使能的,关于这个时钟输出,文档没有详细说明。所以我的问题是KF8F41x2有没有时钟输出功能?如果有输出脚是不是在P2.0上?

网友A:
对下数据手册

网友B:
需要看具体的数据手册,手册上说没有就是没有。芯片之间的引脚不是通用的。

网友C:
应该没有吧

网友D:
选几个看看手册。

网友E:
这个料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F:
时钟输出这个功能应该是不常用吧?再给一个其他芯片提供时钟基准吗?

网友D:
管脚这么少不会有吧

网友G:
应该没有的

网友H(2021-03-17):
就算没有也可以实现低频的输出啊。利用IO,定时器

网友H:
定时器中断翻转IO,就有了嘛。

网友I:
随便找这个系列最好的那个看看。

网友J:
很多楼层的大神都说没有啊,估计就是没有了吧

网友K:
看你需要多少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