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懂RF的高手,SYN115(433MHz)的发射功率怎么加大?

楼主(2021-01-29):
如题,做了N多年单片机开发,以前做315/433都是用模块,这次直接用了SYN115芯片,按照芯片的参考设计,发射没问题,数据很正常,就是发射功率太小了,才2米的距离。
工作电压是3.3V,目前测试的天线只是接了一根单芯导线。最终是要用顶针,天线做成柔性PCB,贴在塑料外壳上。(和很多WIFI/BT天线一样)

请教下,有什么433的柔性PCB天线推荐? 需要怎么匹配? 非常感谢!

网友A:
测一下工作频段天线和板子的回损

网友B:
不接天线也不会2米吧, 用网分调整天线匹配网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接天线也不会2米吧, 用网分调整天线匹配网络.

以前都是用模块的,所以我怀疑他们公司没网分

网友D:
这个不需网分就能调准,你贴个图片看看

网友E:
他这个数据手册上是有推荐匹配网络的。网分是有的

网友F:
1、调R5阻值, 2、调输出端阻抗匹配

网友G(2021-02-28):
问题是楼主需要多少通讯距离,而SYN115的有效通讯距离和数据率又是多少?

网友H:
顶针不可靠,不建议使用

楼主:
感谢各位,换成12V供电的115H ,设计了FPC 天线,距离能满足要求3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都是用模块的,所以我怀疑他们公司没网分

不是专门做无线的,没必要买这些仪器。有资源可以用就可以了。

网友I(2021-07-16):
这个芯片只是发射 ,能接收吗,还可以编程吗

网友F(2022-04-24):
SYN115的POUT是10dbm,433天线频率要搞准

网友J(2024-11-27):
用网分匹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