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定位器端子和电源的连线概述

楼主(2021-01-29):
ABB定位器端子和电源的连线概述

注意接线板和abb定位器电源之间的j型连接。为了减少电机干扰,电机控制线和电动执行机构的反馈信号线应分开。定位器的弱电信号线应尽可能短。如果必须使用长连接,则应使用屏蔽信号线,外部屏蔽应与控制柜外壳适当接地。

定位器与电动执行器通过一个七线接插件连接, 其中定位器上GND端可以与电动执行器外壳连接或悬空不接;定位器的100%、RV、0%分别接电动执行器的反馈电位器的三个端子,其中接电位器的滑臂,定位器的0%接执行器关动作时与滑臂之间电阻不断减小一端,定位器的100%则接另一端; SHUT、 OPEN、 COM分别接执行器。

abb定位器标定执行器的零位和满位标定对定位器的输入、输出信号无影响。简易自动标定法(米此标定方法要求执行器需有电气限位或机械限位在自动状态 下按住A/M的同时按▼键后同时松开即启动了自动标定,执行器先确认零位,朝Z小开度方向动作,动作到Z小开度限位处判断后确认为零位(对应阀位为0.0);零位确定后,执行器朝Z大开度动作,动作到大开度限位处判断后确定为满位(对应阀位为100.0),标定完成后返回自动状态。标定结果自动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