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证TI的运放TLV6002的问题

楼主(2021-01-29):
如图,两个批次的材料,代理商回复只是生产年份的问题,均为原装正品!但是测试出来的结果为何差异那么大?求证下各位大神和TI的FAE,谢谢!

tyw
从丝印看,不是一家厂生产的.

网友A:
从丝印看,不是一家厂生产的.什么眼神,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丝印看,不是一家厂生产的.什么眼神,哈哈

谢谢,怎样才能提供有力的证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怎样才能提供有力的证据?

网友B:
年份相差好远?找TI上海公司总部,把芯片丝印发给他们确定一下。

楼主:
谢谢!TI回复,从丝印看也没办法检测

网友:
有可能更改工艺了,导致运放参数有变化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电路稳定性的原因呢?具体是个什么电路贴出来大家一起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