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START-F407测评】+驱动SSD1315的OLED显示屏

楼主(2021-01-29):
https://bbs.21ic.com/icview-3068602-1-1.html
接上次的串口例子,增加了新的代码
该OLED是用的I2C端口,一共4根线,本次VCC和GND利用开发板上提供的3.3V供电端口供电
I2C的SCL与SDA分别接开发板的PA4与PA6端口。
液晶屏手里有的通用代码是用GPIO模拟的I2C时序,本次不再修改,仅对端口的驱动进行移植。
为了使用I2C,因此IO端口模式应设置为开漏模式,先启用端口的时钟,然后配置两个IO为开漏模式即可,如下
//OLED管脚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GPIO_Pins_4|GPIO_Pins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然后将OLED基本的拉高拉低操作映射到这两个端口,通过宏定义实现,如下
//-----------------OLED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SCL_Clr()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s_4)
#define OLED_SCL_Set()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s_4)

#define OLED_SDA_Clr()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s_6)
#define OLED_SDA_Set()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s_6)

接下来就是直接使用OLED的库函数点亮屏幕,显示字符了
整个main.c内容如下
#include "at32f4xx_gpio.h"
#include "at32f4xx_usart.h"
#include "oled.h"

/*delay variable*/
static __IO uint32_t fac_us;
static __IO uint32_t fac_ms;
/*delay macros*/
#define STEP_DELAY_MS        50
void Delay_init()
{
  /*Config Systick*/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fac_us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U);
  fac_ms = fac_us * (1000U);
}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while(nms)
  {
    if(nms > STEP_DELAY_MS)
    {
      SysTick->LOAD = (u32)(STEP_DELAY_MS * fac_ms);
      nms -= STEP_DELAY_MS;
    }
    else
    {
      SysTick->LOAD = (u32)(nms * fac_ms);
      nms = 0;
    }
    SysTick->VAL = 0x0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do
    {
      temp = SysTick->CTRL;
    }while( (temp & 0x01) && !(temp & (1<<16))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 0X00;
  }
}
//串口初始化,根据原理图使用的是USART1,PA9为TX,PA10为RX
void UART1_Init(uint32_t boun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 Configure the UART1 TX pin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Configure UART param*/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TConfig(USART1, USART_INT_RD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int main(void)
{
        int i;

        //LED2管脚初始化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GPIO_Pins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OLED管脚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GPIO_Pins_4|GPIO_Pins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Delay_init();
        UART1_Init(115200);

        OLED_Init();//初始化OLED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s_13);
                Delay_ms(200);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s_13);
                Delay_ms(200);
                USART_SendData(USART1,'A');

                for(i=0;i<8;i++)
                        OLED_ShowChinese(i*16,2,i,16);
                for(i=0;i<3;i++)
                        OLED_ShowChinese(i*16,4,i+8,16);
                        i=48;
                  OLED_ShowChar(i,4,'A',16);
                        i=i+8;
      OLED_ShowChar(i,4,'T',16);
                        i=i+8;
      OLED_ShowChar(i,4,'3',16);
                        i=i+8;
      OLED_ShowChar(i,4,'2',16);
                        i=i+8;
      OLED_ShowChar(i,4,'F',16);
                        i=i+8;
      OLED_ShowChar(i,4,'4',16);
                        i=i+8;
      OLED_ShowChar(i,4,'0',16);
                        i=i+8;
      OLED_ShowChar(i,4,'7',16);
        }
}
编译烧录后效果如下所示

楼主:
补上项目工程,希望对用这个0.96寸)OLED显示屏的朋友有所帮助。

@strang :haha,能帮到你,真是很高兴。
高博士,太快了。用了你的工程模板,我也把OLED屏电亮了。

网友A(2021-03-01):
听说都是用你的工程搞的O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