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容三点式实现方波的输出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1-01-29):
哪位大佬能分析一下电路吗

网友A:
若以2.5V为参考,测量仪器可能引入了直流偏置,仪器的地应接2.5V,或探头串电容再测。
若实在没法,就参考NE555的调节占空比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以2.5V为参考,测量仪器可能引入了直流偏置,仪器的地应接2.5V,或探头串电容再测。
若实在没法,就参考N ...

探头串电容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这是公司前人做的一个金属探测器,现在我在分析原理图部分。以上参数除了电感是瞎写的之外,其他与原理图一样,实物上的参数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公司前人做的一个金属探测器,现在我在分析原理图部分。以上参数除了电感是瞎写的之外,其他与原理图一 ...

这是实物上运放的输出

网友B:
可以考虑做一个 2 倍于设计频率的方波发生器,
然后再用一个 T 触发器做成的二分频电路,
就能得到 50% 占空比方波的输出。

楼主(点评):
谢谢你提供的思路,不过我打算还是先照着前人的想法走,尽管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网友C:
你的仿真时间才4个毫秒,再多等一会儿,应该就是50%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8电阻值降低一些。使断开R1时,Vout=0.5*(VoHi+VoLow)

是这个意思吗?
vo=0.5*(2.9-1.9)=0.5

结果不太对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加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探头串电容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还有XFC1.
10楼说的也有道理。
看实物波形倒挺好的,仿真有时也不要太相信。

楼主(点评):
时间的问题也有考虑过,不过到一定时间它好像就稳定下来了。我现在想着是不是因为通电线圈和电感有性质上的差异,导致的问题。运放反向输入端输入的波形与实物上的波形有幅值上的差别,仿真的幅值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仿真时间才4个毫秒,再多等一会儿,应该就是50%的了,

时间一长,他就趋于平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时间一长,他就趋于平稳了

可能是这样,你没有考虑电感的直流电阻,这样仿真时C1上振荡电压幅度会很大,导致运放输入端正常工作条件被破坏了,

如果仿真时在电感上串联个数欧姆的电阻,应该就会好转,

楼主(点评):
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也不知道线圈的性质。不过我现在串了个电阻,占空比确实更接近50%了。下周回来接着做。

楼主(点评):
就是方波有点噪声(是叫噪声吗)。1欧姆时还不明显,2欧姆时就开始明显起来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里,上波形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吗?
vo=0.5*(2.9-1.9)=0.5

因为一个电平是负的,所以我用了减,不好意思没把电压值发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的单电源的运放输出端,怎么会有负电压,明显是错误的。运放模型有问题! ...

他示波器用的是交流耦合,

网友E:
还以为是用 电容三点式 震荡器直接出方波咧。
论 正弦波,电容反馈始终优于电感反馈,电容电压无法突变嘛,
不过,为求简单,震荡器通常不设限幅稳幅的机制,管子会进入 非线性区区(削顶,甚至是 乙类 丙类 状态),这样,管子的输出就是一个 不合格的方波。

楼主:
这是串联一个电阻所得波形。分别为串联0欧姆和3欧姆时所得。

可见3欧姆时占空比几乎为50%,而0欧姆时方波与正弦波的交点与横轴仍有较大距离。由此判断问题基本解决。

楼主:
这是我在此论坛发的第一个帖子,我很感激各位大佬的慷慨相助。
论坛风气让我很叹服,也很幸运能发现这么一个宝藏。
谢。

网友C:
其实是你自己写的一句话:“以上参数除了电感是瞎写的之外,其他与原理图一样,”提醒了我,要不然我也很难想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本质并没变,串电阻只不过是增益下降(感度下降),而运放飽和度下降,但一致性差,換叧一片板子可能又不好 ...

原图的直流偏置实际上并没有问题,只是运放输入端的信号幅度太大,会导致直流偏置看上去好像有问题,这其实是一种错觉,你查过这个运放的Ib就会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8电阻值降低一些。使断开R1时,Vout=0.5*(VoHi+VoLow)

只要断开R1,无需改变R8的阻值,输出电压自然会回到电源轨中间,大差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