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的usb枚举失败

楼主(2021-01-29):
移植官方例程做的mass storage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如果在使能usb pull gpio之前如果初始化了systick,枚举就失败了,显示设备描述符失败。

想问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systick中断的影响?还是有hw 的bug呢?

网友A:
肯定是中断影响了,USB也是通过中断响应,并且有超时时间,可能去响应你的SYSTICK去了,一般枚举不能打断的,看你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中断影响了,USB也是通过中断响应,并且有超时时间,可能去响应你的SYSTICK去了,一般枚举不能打断的 ...

嗯。。实际就是例程里面那个delay1ms, systick中断里面实际就是计数做了一次++, 以前stm32也没啥问题。

网友B:
把systick中断的优先级调低点,比USB中断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