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keil5编译超过60k运行异常

楼主:
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代码超过60k导致W5500的spi工作不正常。屏蔽部分调试信息让代码处于60k以下,逻辑完全不变,工作就正常了。神奇得很
编译环境keil5 V517
单片机是STM32F207

网友A(2021-01-29):
和谐#不完全吗?换最新版本,最新和谐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谐#不完全吗?换最新版本,最新和谐包试试。

已经是2032了,有最新的吗?可以发一下?

网友A(点评):
2032你已经超前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谐#不完全吗?换最新版本,最新和谐包试试。

试了一下旧版2020的和谐可以正常。

网友A(点评):
看看新的和谐方包有问题啊。

楼主:
我再试试,好像又不是那个问题,真是见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谐#不完全吗?换最新版本,最新和谐包试试。

这个问题肯定和和谐无关啊。和谐不管这事的。
应该还是代码的bug,隐藏的比较深。
建议先把出问题时候的SPI的所有寄存器dump出来看看。

网友C:
应该不是keil 的问题,是你代码分配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keil 的问题,是你代码分配出问题了。

代码分配指的是什么?我把代码其他的全部删除了,只剩下这么多。一样还是这样的情况。test_printf()函数实际执行不到,只是用来增加代码量到65K

1612144936(1).jpg (17.18 KB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肯定和和谐无关啊。和谐不管这事的。
应该还是代码的bug,隐藏的比较深。
建议先把出问题时候的S ...

这是错误时的寄存器,正常情况的寄存器是一致的,只是正常情况下DR寄存器是0x04

`R_(J%N9R0H570~V{I9`C)1.png (18.96 KB )

]%QD6)Y0N3SNP~}MVHH57RS.png (24.64 KB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代码分配指的是什么?我把代码其他的全部删除了,只剩下这么多。一样还是这样的情况。test_printf()函数实 ...

不是你代码执行的问题,是你代码放置到地方有可能覆盖了其他区导致的。 你看下你代码是从flash的地址什么地址开始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