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不断烧坏,求教。

楼主(2021-01-29):
如上图所示,根据使用情况反馈 ,在输入24V直流电源后,工作一段时间后,部分产品出现电源芯片烧坏情况,而其防**、TVS管和钽电容没有损坏,只有自恢复保险丝有出现熔断过,单还是导通情况。求教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A:
看电路,没什么问题啊,后面的负载电流打不打?

网友B:
可能输入电压有负压的存在?

网友C:
1、问一下,PGND是接的保护地?若是的话,是怎么接入地系统的?
2、负载端是什么?
3、芯片烧坏时是上电运行段时间后还是很快就会烧坏?
4、自恢复保险丝熔断的话,说明输入端有过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