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评测+Nucleo H7A3ZI与H743ZI之异同

楼主(2021-01-29):
这是ST评测的第三篇,上一篇详细介绍了如何从ST官网找资料(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3068506-1-1.html)以STM32H743 Nucleo-144开发板为例。这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7内核的MCU。幸运的是,我还收到了小跑堂寄来的STM32H7A3 Nucleo-144开发板,想着都是基于ARM Cortex-M7内核的MCU,它们之间有什么异同点呢?下面就我从官网找到的资料,为大家介绍一番。
(一)外观
H743正面分布图
H7A3正面分布图
从外观看,这两块板子没有明显的差别,只是H7A3因为不支持以太网功能,所以这部分的元器件就并未焊接。从原理图和PCB布线来看,都是6层板,顶层和底层+四个信号层(3个GND,1个3V3-PWR)模块化布局,元器件的摆放位置相似,但在信号层的处理上有些许不同,因为一共有3个GND,所以他们的“地”的分配就不一样,造成敷铜面积区域的不同(这里应该说是负片层,本质还是敷铜,区别是整个层皮都是铜皮,我们呈现的区域其实是未敷铜的区域。比如你在一张空白纸上画一个圆圈,这个圆圈其实相当于未敷铜的区域)。我目前只能够画双层板,对多层板的布线和层的分配,了解甚少。下面是我用AD18打开的PCB图:
(二)芯片选型
(1)ST-Link V3使用的都是STM32F723IEK6,基于ARM Cortex-M7内核,带FPU,主频高达216MHz。支持下载和调试,同时还兼容KEIL,IAR和STM32CubeIDE开发环境。这两块板子的ST-Link与主板是连成一体,不像STM32F746做了V型切割处理,可以锯割掉作为单独的下载器使用,关于这款下载器的下载速度,我用野火的DSP比较,感觉速度差不多,因为H7的软件包比较大,程序也很庞大,加之不同电脑的性能还有差别,使用板载的下载速度体现不明显。板载的下载器还支持SWD和JTAG两种下载模式,预留了接口。只是接口排针的间距是1.27mm,不常见。同时下载器还支持多种供电模式,第一可以直接用USB_Micro-B接口的数据线供电。第二可以用3.3V或者5V的电源通过杜邦线来供电。第三使用JTAG和SWD下载器自己的电源供电。在原理图设计中,使用了一款电平转换芯片SN74LVC2T45DCUT,我之前不知道这款芯片,在TI官网了解这是可以实现MCU低压1.8V供电与ST-Link3.3V供电转换的芯片,即MCU最低支持1.8V的低压,通过这款芯片实现兼容3.3V供电(3.3V从ST-Link获取)那为什么要用电平转换芯片呢?简而言之就是为了使MCU宽电压供电。MCU最低可以1.8V供电,3.3V供电也可以,但ST-Link只能3.3V供电,通过这款芯片将1.8V转换成3.3V,而3.3V则保持不变。
这是两个SN74LVC2T45DCUT,该款芯片有两个电源,分别是VccB(VDD_MCU),对应B1,B2为输入,VccA(3V3_STLK),对应A1,A2为输出。DIR控制数据流的方向,高电平表示数据从A流入,B输出。低电平则表示数据从B流入,B输出。图中DIR接地,则从B流向A。
(2)电源模块
首先开发板通过U12(LD1117S50TR)将输入的电压稳压到5.5V供后级电路使用。其中LD1117S50TR是ST公司自主研发的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输出电流可达800mA(最高可达1.3A,相比最常用的AMS1117-5.0的最高1.5A的输出电流,还是逊色一些),它有5种稳压规格,分别是稳压到1.2V,1.8V,2.5V,3.3V,5.0V,而STM32H743ZI Nucleo-144和STM32H7A3ZI Nucleo-144使用的是LD1117-5.0V的规格,同时它还有4种封装TO-220,DPAK,SOT-223,SO-8。板载使用体积最小的SOT-223封装,内置1.25V基准电压。
之后,通过U11(ST1L05CPU33R 3.3V 1.3A)将5V降压到3.3V供后级电路使用,其中ST1L05CPU33R 3.3V(数据手册名称LD39050)也是ST公司自主研发的LDO,输入电压范围:1.5V~5.5V。具有非常低的静态电流,在典型情况下只有20微安,远小于AMS1117-3.3的4mA的静态电流,虽然静态电流小,但最大的输出电流只有500mA,小于AMS1117-3.3的800mA。考虑芯片的使用场合,使用LD39050符合Nucleo板卡的设计需求。
MCU的1.8V由U13(ST1L05BPUR)提供,同样它也是ST自研的LDO,最大的特点是低功耗,静态电流小。它有4种规格,分别是1.8V,2.5V,3.3V和ADJ。输出电流可达1.3A,静态电流只有650微安,还是比LD39050的20微安大出一个数量级,所以在Nucleo板子上,MCU是用LD39050输出的3.3V供电,但也支持1.8V供电。
(3)主控芯片
下面重点介绍STM32H743ZI与STM32H7A3ZI这两款同为Cortex-M7内核的芯片,之间的异同点。见下表:
名目
一般描述
封装
内核
主频
Flash
RAM
计时器(16-bit)
计时器(32-bit)
其他定时功能
STM32H743ZI
带DSP和DP-FPU的高性能ARM Cortex-M7 MCU,具有2MB Flash,1MB RAM,480MHz CPU,ART加速器,一级缓存,外部存储器接口和大量外设
LQFP 144 20x20x1.4mm
ARM Cortex-M7
480MHz
2MB
1MB
LP timer
STM32H7A3ZI 带DSP和DP-FPU的高性能ARM Cortex-M7 MCU,具有2MB Flash,1376KB SRAM,280MHz CPU,L1缓存,具有SMPS和大量
LQFP 144 20x20x1.4mm
ARM Cortex-M7
280MHz
2MB
1184KB
-
-
LP timer,RTC,SysTick,WWDG

名目
ADC(16-bit)
DAC(12-bit)
比较器
I/Os
显示控制器
CAN
I2C
SPI
I2S
STM32H743ZI
LCD TFT Controller
STM32H7A3ZI
-
-
-
LCD TFT Controller
-
-
-

名目
USART
UART
外部内存接口
USB Type
Crypto-HASH
供电电压(min)
供电电压(max)
供给电流(Lowest Power)
供给电流(Run Mode(per MHz))
STM32H743ZI
Dual Quad SPI,FMC
USB OTG FS+USB OTG FS/HS
-
1.62V
3.6V
4微安
270微安
STM32H7A3ZI
-
-
-
USB OTG FS+USB OTG FS/HS
-
1.62V
3.6V
-
57微安
(三)STM32H7应用
STM32H7各产品应用定位如下:
STM32H743:单核480MHz及丰富的资源,适用于工业、医疗及消费类应用;
STM32H745:双核架构,125度耐温以及强大的运算能力,适用于工业应用的苛刻环境;
STM32H747:内置MIPIDSI,满足同时需要高性能及显示要求的应用;
STM32H7A3:内置大容量1.4MB SRAM及低功耗,适用于家电及工控显示应用;
STM32H723:单核最强性能及高性价比,适用于工业,医疗及消费类成本敏感型应用。
@21ic小管家 表格格式有点问题,在写的过程中,不曾出现,但发布后,呈现的表格太紧密,影响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