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元单片机AD问题

楼主(2021-01-29):
/*****************************************************
*函数名称:void Ntc_Init(void)
*函数功能:ADC初始化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
void Ntc_Init()
{
        ADCCFG2=0x02;
        ADCCFG0=0x00;//设置AIN8为ADC输入
                ADCCFG1=0x01;//设置AIN8为ADC输入
        OPINX = 0xC2;
        OPREG &= 0x7f;                //选择参考电压VDD,VDD=5V
        ADCCON=0x80;//开启 ADC 模块电源
}
/*****************************************************
*函数名称:void getad(uint ch)
*函数功能:ADC运行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Channel
*****************************************************/
unsigned int getad(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int ADCValue=0;
        ADCCON&=0x80;
        ADCCON|=ch;
        ADCCON|=0X40;// 启动转换
        while(!(ADCCON&0x20));//等待转换结束
        ADCCON &= 0xdf;
        ADCValue = (ADCVH<<4)+(ADCVL>>4);
        return ADCValue;//
}

程序一直停留在   while(!(ADCCON&0x20));//等待转换结束   上 不知道为什么AD转化启动后一直不结束。

网友A:
哪款 MCU?  91F、92、93、95?  92F ADC 寄存器 ADCCFG0、1、2 的配置就有好几种,另外像 92F8003 没有 ADCCF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