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发射音频有低噪声

楼主(2021-01-30):
附件是PCB图和SCH(PCB要用PADS9.0以上版本打开),目前不接咪头的(并把咪头输入短路),2.4G发射出去的信号有低噪声,请问输入音频信号都短路了,为什么2.4G还会给发射出 低噪声,问题出在哪里?怎么整改?

网友A:
最近也遇到了差不多问题,回音比较大要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遇到了差不多问题,回音比较大要怎么解决?

我是发射模块,一开起来就有斯斯的低噪声传给接收板。 不开发射板,接收板基本听不到声音,说明低噪声是从发射板那边传过来的

@king5555 :忘记转告layout工程师了
@king5555 :???

网友B:
记得楼主有问过同样问题,还没搞定?
C82的2端都短路到GND,还有没有噪声?
U14的1脚,接音频GND是不是更好。

楼主:
现在发现把把R51和R1去掉后,运放电源系统就主电源断开连接了,这样测就没有低噪声了。再把R1接上就会出现低噪声。 仅仅接R1就出现低噪声,说明干扰源是从地上过来的。目前这个布局是否有问题?音频电路有单独分地隔离布局,为什么还会有这种干扰?要怎么整改?

网友C:
将R1,0R电阻换成ON581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R1,0R电阻换成ON5819.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