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GD32的Flash 中的Code Area和Data Area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1-01-30):
请问 GD32的Flash 中的Code Area和Data Area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code area和data area都是flash区域,只是pc指针运行在code area范围内,指令执行时间是零等待,而pc指针运行到data area范围内,那么指令执行是有较长的等待时间的,也就是指令执行效率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 area和data area都是flash区域,只是pc指针运行在code area范围内,指令执行时间是零等待,而pc指针运 ...

比如我选择的型号是GD32F330CBT6,这个flash是64+64=128k,;我的代码大小是100k,他的flash也是可以存得下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我选择的型号是GD32F330CBT6,这个flash是64+64=128k,;我的代码大小是100k,他的flash也是可以存得下 ...

当然是可以存放的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可以存放的下的

好的 明白了  谢谢 你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我选择的型号是GD32F330CBT6,这个flash是64+64=128k,;我的代码大小是100k,他的flash也是可以存得下 ...

可以放的下,但是你最好确保FLASH的后64K放的不是指令,而是常量之类的数据,因为FLASH后64K执行指令的速度不如前64K

网友C:
Code Area有SRAM缓存,访问0等待,速度快。
Data Area没有SRAM缓存,或者缓存极小,访问延迟时间很长,具体多长,官方文档没有说明。
Data Area就把它当一个内置的SPI FLASH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de Area有SRAM缓存,访问0等待,速度快。
Data Area没有SRAM缓存,或者缓存极小,访问延迟时间很长,具体 ...

谢谢 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