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VET6卡死,运行不了,进入HardFault_Handler

楼主:
GD32F303VET6卡死,运行不了,进入HardFault_Handler,用的是keil开发,勾选Use MicroLIB就可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1-01-31):
你肯定是用了cmath,stdio,string之类的库吧

网友B(点评):
大神,请说一下,这些库有什么坑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不敢当,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周围没人知道就网上找呗。刚开始进入Hardfault一脸懵逼。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因为这些库需要修改妈?我正准备用这个芯片,先探探路。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按照楼主的方法操作就行了。芯片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C:
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
代码看不到的bug一般都是找不到的,用IAR没发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是用了cmath,stdio,string之类的库吧

程序上啥都没用,就main函数死循环,看了一下芯片的批次是JJ1716,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批次,据说这个批次没有硬件浮点功能,换了一个JJ1938批次的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