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片机如何快速检测运放输出削波

楼主(2021-01-30):
大家周末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谢谢。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模拟量采样。因为输入范围宽,从0.x毫伏到几伏,所以用了3级运放做了PGA。增益从1到1000可选择。在不超过ADC输入范围的条件下希望输入ADC的幅度越大越好。但是又不能出现削波失真。现在的问题是,单片机如何快速检测当前增益下是否出现了削波失真?

有二种方案可选 择,粗测,与精测相结合,另一种给出一个比较器信号,接近FULL时,给出有效信号。

网友A:
例如使用轨至轨运放 5V供电。
比如一个1V信号放大四倍,放大器输出至4V,就可以了,0-4V为有效区间。4-5V某个值,单片机切换量程。

网友:
用比较器设定一个电压锋值,超过这个锋值就是马上要进入削波值了。用高低电平检测比较器的输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使用轨至轨运放 5V供电。
比如一个1V信号放大四倍,放大器输出至4V,就可以了,0-4V为有效区间。4-5V某 ...

谢谢,我补充一下,信号是10KHz正弦波。正弦波经过PGA放大后,下一级是开关型鉴相器。鉴相器输出与信号幅度和相位相关,所以不能直接从ADC采样值判断是否出现削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补充一下,信号是10KHz正弦波。正弦波经过PGA放大后,下一级是开关型鉴相器。鉴相器输出与信号幅 ...

有点像锁相放大器,用ada2200,一片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