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测电流问题

楼主(2021-01-30):
PH电极,4-20ma,用万用表测当前电流,档位打到直流档20ma,串联到电极正极,ma针和 COM针。万用表没有读数,不知道是不方法不对。希望大神指点。

ph 这样也能测?PH电极变送器吗?

楼主:
看来也只能RL量电压了,谢谢楼上

网友:
PH电极还有4-20mA输出的?复合型电极也就一个参比电极,一个测量电极,还能电流信号输出?应该是PH变送器吧,

网友A:
没有电源造成电流没有输出吧。二线变送器必须要有电源输入的,即是电源线,也是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