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执行nvic_irq_enable时死机

楼主(2021-01-30):
GD32F150使用Keil编写程序时,调用nvic_irq_enable使能任何中断都会导致HardFault_Handler异常,跟踪到nvic_irq_enable函数内发现只要访问SCB寄器就会导致异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Fault Reports中显示PRECISERR和BFARVALID故障,SCB->BFAR=0xE000ED0C

网友A:
你用操作系统了吗,如果有用的话,有可能是在用户级操作了SCB模块导致的,SCB需要特权级才能操作

网友B(2022-05-19):
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4_SUB0);我程序少写了这一句话,就是这个现象。但是nvic_irq_enable函数里面有对进行补充设置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2_SUB2);,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置NVIC_PRIGROUP_PRE2_SUB2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