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2021-01-30):
(无正文)

网友A:
要不要加取决于你的应用场合。

网友B:
不管内部有没有 最好是都加个  内部有 也是弱上拉

网友C:
一般这种情况可以预留一个,默认不焊接。在需要的时候再焊上。

网友D:
内部有弱上拉,加不加看你外部电路,什么MCU都一个道理。

网友E:
加,果断加

网友F(2021-03-11):
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