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oreldraw X7或以上版本分享下 谢谢啦

楼主(2021-01-30):
coreldraw X7或以上版本分享下 谢谢啦

网友A:
http://xiazai.coreldrawchina.com ... _64bit_Trial_wm.ex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xiazai.coreldrawchina.com ... _64bit_Trial_wm.exe

有**方法吗

tyw
@zps136631 :木玩过
请问有序列号吗?

网友C:
第一步:需要退出杀毒软件,否则会误杀软件 如不退出 安装必定失败

在屏幕右下角 找到 电脑管家  360安全卫士等杀毒软件图标,点右键退出
如果你电脑是win10系统没有  电脑管家  360安全卫士  需要退出Win10自带的系统杀毒
如果不会安装包里面有网址直接复制到浏览器观看
关闭win10自带杀毒  https://www.jianshu.com/p/3b8a1bc320c8

第二步:在QQ聊天界面打开文件安装

找到QQ接受好的软件,点打开文件夹  找到文件,点右键 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解压好了 双击打开2019.exe  点浏览解压到 D盘安装

(推荐D盘解压好后文件不可移动删除)

第三步:找到解压好的文件夹,打开软件安装

然后D盘打开解压好的的文件夹   找到 安装.exe

(如果没有 说明,没有退出杀毒,重新退出杀毒,再次解压就有)

双击打开安装.exe     点击登录{ 如果卡密错误联系技术发你 }  点击启动  按任意键安装

第四步:安装好后桌面打开软件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没有在桌面 就在屏幕左下角开始菜单所有程序里面

(好评带图送大量字体素材)

安装好了打开软件报错    可以看安装包里面的解决方法   如果解决不了可以截图问题
给技术帮你处理

网友C:
我用的X8,这玩意跟Protel一样,安装完就要禁止它联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需要退出杀毒软件,否则会误杀软件 如不退出 安装必定失败

在屏幕右下角 找到 电脑管家  360安全 ...

有空我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