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 MC SDK生成自己的MCU工程教程

楼主(2021-01-30):
如何用ST MC SDK生成自身不包含芯片的工程。
1.工程创建
2.参数设置
2.1电机参数设置
2.2电流检测
2.3转子位置检测
2.4过流保护
2.5开光管的最小死区时间和开关频率
2.6上下管驱动PWM的有效极性设置
2.7驱动控制管理
2.7.1启动参数管理
2.7.2驱动设置
2.8欠压检测及保护
2.9电压、电流、温度采样
2.10IO口配置
2.11DAC功能
2.12IO口冲突检查
2.13生成工程
3.更改MCU型号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F407ZGT6,但是 SDK支持的MCU里并不包含这款,如下图所示,本文就来记录如何创建一个工程以及将工程更改成适合自己MCU的文件。

楼主:
工程创建

双击打开SDK后,因为控制板和功率板都是自己的,并不是ST的套件,所以此处选择应该如下图所示。

楼主:
如下图所示。

楼主:
选择MCU 的时候尽量选择与自己所用MCU型号相近的,首先基于相同系列,其次基于相同管脚数。所以这里选择STM32F407IGT6,稍后需要做进一步的修改。

楼主:
频率的话只能选择外部频率,就要根据自己手里的硬件进行选择,我手里的最小系统是25MHz外部晶振。如下图所示。

楼主:
进来以后如下图所示。

楼主:
2.参数设置

实验室有直流电源,所以AC INPUT那里不用管,首先设置BUS VOLTAGE。功率板电路原理图(母线电压采样)如下图所示:

楼主:
相应的工程设置如下图所示:

楼主:
2.1电机参数设置

电机用的是外转子无位置无刷直流电机。需要知道自己电机的极对数、最大转速、额定电流、额定电压、相电阻、电感、反电势常数。所以设置参数如下图所示:

楼主:
因为是无位置检测,所以这两项都不选。

楼主:
2.2电流检测

电流检测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可以选择单电阻、三电阻、ICS采样方式,这几个参数根据自己的功率板电路原理图进行填写,:

楼主:
同时这个软件提供了计算功能来计算放大倍数,点击后边的calculate,后如下图所示:

楼主:
2.3转子位置检测

一般情况下下边的参数无需修改,保持默认即可。

楼主:
2.5开光管的最小死区时间和开关频率

楼主:
2.6上下管驱动PWM的有效极性设置

楼主:
这里的PWM频率是16000Hz,然而根据程序里的设置,求出来PWM的频率是32000Hz,但是因为波形是中心对称波形,所以32000应该除以2.。

楼主:
2.9电压、电流、温度采样

电流:

楼主:
电压&温度:

楼主:
到这里一些基本的参数就设置完成了,接下来进行一下IO口的检查,就可以生成工程了。

楼主:
可以看到有两个冲突,一个是温度采样和DAC冲突,一个是TIM1的BKIN引脚和电流采样的ADC12_IN6冲突,我们只需要回到设置的地方更改IO口即可。

楼主:
2.13生成工程

在上方工具栏先保存文件,可以新建一个英文名的文件夹。然后点击下载按钮进行生成。如下图所示:

楼主:
3.更改MCU型号

在新建的文件夹里找到.ioc文件,并用记事本打开:

楼主:
然后在记事本里对这两项进行更改替换,一个是MCU的型号,一个是MCU的封装。

楼主:
替换后如下图所示:

楼主:
保存后在把.ioc文件用Cube-MX打开:

楼主:
进入Cube-MX后然后对ADC进行使能,这个操作就是消除开始用ST SDK生成工程的那个警告,如下图所示:

楼主:
然后生成代码,如下图所示:

楼主:
至此,工程基本计算生成完成了,编译以后也是零警告、零错误。

楼主:
当然,应用到实际工程中还有许多的路要走,对程序也需要做相应的修改,目前我也在摸索。如有错误之处,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请问什么叫做自身不包含芯片啊

网友B:
怀着好奇心我看完了楼主的介绍

网友C:
大概主线是挺好的

网友D:
在调试的时候遇到细节在解决

网友E:
楼主分享的非常细致

网友F(2022-02-09):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叫做自身不包含芯片啊

这是我的**,他拿过来重新发了一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叫做自身不包含芯片啊

自身芯片就是比如说你用的407ZGT6,但是电机库里边选择MCU的时候不包含这个芯片。

网友G:
感谢,先收藏起来,以后有用。

网友F: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Jachin_Li/article/details/112692250?spm=1001.2014.3001.5501

网友H(2023-11-05):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I: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J: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K: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I: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L: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K: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I: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M: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I: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