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大家买锂电芯有什么窍门吗?

楼主(2021-01-30):
如果你的产品中要用锂电芯,怎么保证质量呢?
我感觉这问题很头疼,因为电池本来就比一般的元件容易坏。TB上有些很便宜的真不敢买。我以前买过,才用了几次就鼓包了。我就去卖家,他说:我这电池收藏时也要充电的,你肯定是长时间闲置,过放了。
我明知他在狡辩,也没办法。

但我也不能一味挑贵的买,自己会检验才是硬道理。
TB上有的电芯号称带保护板,谁知道真假呢?看上面只有很少的几个贴片元件,真有保护作用吗?

不知大家有什么经验,谢谢!

网友A:
去这家,我做了十几年生意了,稍贵,但正宗

http://goldlion.cn.nowec.com/

上海金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升级章燕平 (先生) 其他
地 址: 北京东路668号赛格电子市场G区509室
区 域: 上海省上海
邮 编: 200010
电 话: 86-021-61209358
传 真: 86-021-61209359
手 机: 13391009848
会员主页: http://goldlion.cn.nowec.com
http://www.shbattery.com

打章燕平手机联系,赛格摊位有变动,正在搬家.

老板娘名片:

@tyw :多谢。这个打通了。
tyw
@新下级学 :打老板娘手机,去年10月还在联系
多谢 T 叔!但他的电话、手机都关了,不知是不是过年的缘故。

网友B:
T叔 你有自制铅酸电瓶测试仪的资料吗 由于工作需要想自制一个

@tyw :针对电瓶测试的话 负载如何选取 选择电瓶容量的多少为宜
tyw
去淘宝找一个电量显示模块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叔 你有自制铅酸电瓶测试仪的资料吗 由于工作需要想自制一个

恒流放电,或者电阻丝大电流放电就是了.......    两边并电压表

网友D:
自己买个 容量测试仪,
买回来自己测试下 容量有无虚标
保护板之类的很成熟了,一般不会有问题,
可以自己测试下 过放 短路

网友E:
做产品的话,你怎么还敢去某宝买?即使是正品大多也是翻新货,买来自己玩玩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叔 你有自制铅酸电瓶测试仪的资料吗 由于工作需要想自制一个

自已玩玩可以,做产品就免了,淘宝上一大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已玩玩可以,做产品就免了,淘宝上一大堆,哈哈

多谢T叔支持

网友F:
大概率是楼主 充放电控制电路的 问题。 我某宝上买过很多次各种 锂电,没有遇到这种问题(至少用过二三十种不同厂家规格电池)。
   用几次就开始 鼓包,说明买来时没有明显问题。  看看 是不是 放电深度 太深  或者 充电终止电压 太高,  楼主不会是买的 3.2V 的磷酸锂,充电用旧的 4.2V 三元锂充电器吧。

tyw
这个问题一般人很容易忽视. 造成不必要损失.

网友G:
买来时好的,用过几次鼓包,会不会是充电电压不对,或者过充过放??买几个带保护板的,回来充放电测试,保护板好坏不能根据器件多少来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概率是楼主 充放电控制电路的 问题。 我某宝上买过很多次各种 锂电,没有遇到这种问题(至少用过二三十种 ...

这倒也有可能。
这次我想用手机充电器,那就是 5V 了。如果电池里有保护板,应该就不担心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倒也有可能。
这次我想用手机充电器,那就是 5V 了。如果电池里有保护板,应该就不担心了吧? ...

保护板与充电器电路不一样。
保护板仅仅是 充电、放电到终止电压停止,如果使用5V充电器 加 保护板,无法完成 锂电池需要的 充电曲线。
   首先要搞清楚 电池的 种类,配合适的 保护板,再配 合适的 充电器 -- 这个可以去 找找 废旧的充电宝,或者去某宝买合适的充电板,很便宜。
      一般意义的5V充电器是 给 手机用的,没有充电电压、电流控制环节,不能拿来给单独的电池充电,手机内有 专门的 充电控制电路。

网友H:
找正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保护板与充电器电路不一样。
保护板仅仅是 充电、放电到终止电压停止,如果使用5V充电器 加 保护板,无法 ...

这可麻烦了。因为我这东西也做不了几个,专门配个充电器太不划算了。但是如果我把充电板就做在我的东西里面(就是说进来的是5V,经过充电板再到电池),又不知道会不会很复杂。
假如我就偷懒,用一般的5V充电器,应该也不会损坏电池,因为有保护板。但电池会充不满,对吗?如果真这样,那我要不放个大点的电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可麻烦了。因为我这东西也做不了几个,专门配个充电器太不划算了。但是如果我把充电板就做在我的东西里 ...

不是 充不满,而是会 充过头。锂离子电池最怕的就是 过充、过放,都有起火的风险。
   如果是嫌贵,可以去某宝 买几片 充电器板,两三块钱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26983554423&ali_refid=a3_420434_1006:1120972185:N:DSRmS2UhRXm1xrF6uPCmJw==:0ad7cf9466111ec8616dd83a643c261a&ali_trackid=1_0ad7cf9466111ec8616dd83a643c261a&spm=a230r.1.1957635.33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 充不满,而是会 充过头。锂离子电池最怕的就是 过充、过放,都有起火的风险。
   如果是嫌贵,可以 ...

可是我的电池自带保护板了,还会过充?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电池自带保护板了,还会过充?

保护板只是防止过放电,不会防过充

网友I:
这个只能靠找合适的供应商解决,包括网上和实体店的。自己偶尔用用,建议去买手机、数码相机用的电池,或者采用18650之类的电池,注意品牌。

网友J:
我买锂电池买松下的,3400mAH的那种,要测试容量,一致性,两者都好才行;放电可以五金店买电炉丝作为放电电阻,耐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