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低功耗HALT模式一些总结

楼主(2021-01-30):
STM8L低功耗HALT模式一些总结进入HALT注意事项
  • 将未使用到的IO口设置为输出低;
  • 关闭所有用到的外设时钟(如 ADC、USART等);
  • 失能所使用到的外设;
实测进入HALT模式待机约为0.3uA
下面列出示例代码,如有错误,还请广大网友指出。 ^_^
#include "stm8l15x.h"

uint8_t  sys_1ms_** = 0;
uint16_t SleepTime   = 0;

/*LED工作2S灭 进入HALT模式 外部唤醒 */
void main(void){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 (CLK_Peripheral_TIM4,ENABLE);  /* 使能外设时钟                 */
TIM4_DeInit();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8, 0xfa);               /* 16M/8/8=250K,0xfa=250,250*(1/250)=1mS */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 ENABLE);                   /* 向上溢出中断使能,中断向量号25 */
TIM4_Cmd(ENABLE);                                        /* TIM4使能                     */

GPIO_Init(GPIOD,GPIO_Pin_0,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 初始化LED端口                */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1, GPIO_Mode_In_PU_IT);        /* 配置GPIB PIN1脚为外部中断脚  */
EXTI_DeInit ();                                          /* 恢复中断的所有设置           */
EXTI_SetPinSensitivity(EXTI_Pin_1, EXTI_Trigger_Falling);/* 配置外部中断 唤醒Halt模式    */

PWR_FastWakeUpCmd(ENABLE);                               /* 快速唤醒使能                 */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                            /* */
enableInterrupts();                                      /* 开启中断总开关               */
while (1){
   if(sys_1ms_**){
     sys_1ms_** = 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0);
     SleepTime++;
     if(SleepTime==2000){
       SleepTime = 0;
       /* 进入HALT前 需把所有为用到的端口设置为低*/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All,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All,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All,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All,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我的板子LED是低点亮 所以置高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0);

        /* 上面把端口配置为输出低 但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配置回来GPIB PIN1脚为外部中断脚  */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1, GPIO_Mode_In_PU_IT);

       /* 先失能Tim4 在禁用tim4时钟 */
       /* 个人理解 先把外设时钟禁止了 那它怎么配置其他寄存器呢 不知道理解的正不正确 */
       TIM4_Cmd(DIS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 (CLK_Peripheral_TIM4,DISABLE);

       halt();        /* 进入停机模式 实测0.3uA */
       nop();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 (CLK_Peripheral_TIM4,ENABLE);
       TIM4_Cmd(ENABLE);

     }
   }
}
}

网友A:
楼主自己测得的电流?这么小啊

网友B:
主要的配置语句都有了

网友C:
io不用的是设置为低?

网友D:
我也去试试看 是不是这么低

网友E:
为什么不能设置为高阻抗呢

网友F(2021-11-10):
给作者点赞,写的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