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重复:新手慎重使用米勒定理!

楼主(2021-01-31):
我N年前发帖说过,模拟电路定理中,最深的一个坑就是米勒定理,对此定理没有深入理解,盲目套用结论,可谓危机重重。

最初,这个东西原来叫米勒效应,后来M教授把它升级为米勒定理,老R教授更牛,推广到广义米勒定理,适用范围及其广泛。

楼主:
如下图所示,米勒电容一旦拆分成两个电容CM和Co,这两个电路就不是等价的了。
或者说,只是在某个方面是等价的,即输入阻抗!!!其它方面都不是等价的。

电压传递函数方面,使用米勒定理把电容C一分为二后,原来电路中电容C导致的零点,被抹杀了。
这个电路的输出极点,也并非1/(ZL//Zo*Co),这里的Zo是运放开环输出阻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下图所示,米勒电容一旦拆分成两个电容CM和Co,这两个电路就不是等价的了。
或者说,只是在某个方面是等 ...

增益写成H(S)应该就有零点了吧

网友B:
米勒效应本来是元件内部的相互作用,而且只在某种用法时才发挥作用,运放的 输入输出关系 根本就不是这套路。

网友C:
说的啥破烂玩意,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

网友D:
啥玩意儿,您要是真心普及知识就按正常人说话,把原理讲清楚,云里雾里故弄玄虚

@king5555 : 各级管子自身的米勒效应的 总合,能不能以 大环路「米勒效应」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