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重点训练归一化技术

楼主(2021-01-31):
模电新手和老司机的一个显著区别之一,就是后者擅长使用归一化计算与设计技术。
当然了,使用MathCAD、EXCEL、Matlab等【高科技】,可以粉饰一下,但这种技术仍旧是必须的,因为归一化技术相比于直接硬算,额外的好处可以减小误差!!

经历过传统教科书洗礼的读者,不习惯尽早把指标代入元件值的做法,他会感觉这样怪怪的,所以需要事先强调一下。

低通滤波器一个重要指标是半功率频率,我希望把这个指标尽早代入电路中:

电容值取1,则电阻值是半功率频率的倒数:

楼主:
这里出现了第一个难点:

虽然我们习惯于说电容C是1法拉,量纲是电纳,但是必须意识到,这仅仅是为了方便起见。
这里的电容实际量纲是姆欧或者西门子S!!

一般观众要蒙圈了,量纲怎么这么混乱啊。

由于历史原因,电路里面还有很多让你感觉不适用的地方。

例如:互感和变压器,这是两个概念,但是他们电路符号居然是一样的:

再例如我们通常都说无源元件是R、L和C,而实际上应该用R、L和S,S为倒电容。
这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

楼主:
站在学习的角度看,有些电子爱好者比较懒,所以喜欢日本图书,上面标好了元器件参数,照着DIY就行了,不需要动脑子,美其名曰:实用电路。

用电路指标取代具体的元件值,来的更直接:

根据上图,非常容易看出电路原理,想调试零点和极点应该改变哪个元件值,以及是调大还是调小,也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读者需要计算具体的元件值,电子爱好者感觉有点费事,于是骂曰:你是学院派,你是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