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DM9162 以太网模块

楼主(2021-01-31):
(图片)

楼主:
MII 接收引脚配置

楼主:
ETH 配置选择 MII 介面,并配置来源时钟

楼主:
配置 MCU 端的 IP 位置、网路遮罩及闸道器

楼主:
TCP 客户端初始化
TCP_LOCAL_PORT为client端的端口, TCP_SERVER_PORT为server端的端口,
TCP_SERVER_IP为server端的IP位址

楼主:
向 server 端连线并发送数据

楼主:
设定 PC 端的 IP 位置、网路遮罩及闸道器

楼主:
打开 PC 端的 server 端软件,这里使用网路调适助手为例

楼主:
连线建立后,会出现以下画面,不断打印来自 TCP client 的数据

网友A(2023-04-09):
请问下这个版本网速可以到100Mbps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