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简单的电池防反接保护和电池极性自动转换电路

楼主(2021-01-31):
电池反接保护工作原理:

1:电池连接接正确,Pmos栅极为负压降,Pmos导通,Nmos栅极为正压降,Nmos导通,输出电压等于电池电压,内阻等于N管RdsOn

2:电池接反,Pmos栅极正压降,Pmos截止,Nmos栅极被R1拉低,Nmos截止,LED上负下正点亮提示电池反接 ,如不需要提示指示灯可以去掉。

3:Nmos管里的体二极管不会影响电路工作,电流只能从V-流到BAT-,二极管导通的时候,Nmos管也导通了,当反接时,N管和体二极管都截止

4:此电路可用于替换常见二极管,因为MOS导通电阻远远小于硅二极管,所以基本不会损失能量不会发热

楼主:
极性自动转换工作原理:

1:假设BAT端子左正右负,因为MOS有体二极管相当于桥堆,所以下面低电压,上面高电压 。

2:下面低电压,那么右下角Nmos栅极得到正压导通

3:同理,上面高电压,那么左上角PMOS栅极得到负压导通

4:最后,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内阻等于P管RdsON+N管RdsON

5:假设做充电极性转换,为防止4个mos不能形成2个导通2个截止的稳定状态而消耗能量,所以加入2个电阻,阻值选择为300K,上电后左端BAT电压将高于右端BAT电压,平衡破坏,MOS趋于稳定

6:此电路可用于替换常见整流桥,因为MOS导通电阻远远小于硅二极管,所以基本不会损失能量不会发热

楼主:
以上两个电路使用需要注意的是:MOS应尽量选取内阻较小的,MOS管的内阻可能会导致电池实际充饱电压比充电芯片截至充电电压要低。比如没有加这个电路用YB4056给电池充电可以达到4.2V 加这个电路后可能电池充饱实际电压偏低到4.16V,这个是MOS内阻造成偏低并非充电芯片实际充饱电压。

网友A:
刚看错了。

网友B(2023-06-24):
有实际测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