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介绍一种LDO保护电路,有效防止浪涌伤害

楼主(2021-01-31):
LDO的在实际电路中使用很多,LDO的输入端一般为DC电源,在上电及下电时容易出现火花和浪涌电压很容易损坏LDO,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后端芯片损坏。

此电路适合小电流LDO的保护 前端的电阻在有效抑制浪涌的同时也分担掉一部分压降可以是LDO芯片温度降低 同样的条件下输出电流更大。

网友A:
以前拆了欧姆龙的时间继电器,内部的也是类似思路,也是串一个电阻。

网友B:
24V输入5V输出还用LDO? 我直接就7805了。大压降的时候,串电阻是标配,通常我还串一个电感,并一个TVS。

1.这个文章是转载的,哈哈 2.某些场合确实这么用,小电流场合,省成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