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WCH-Link不能使用,请大师指导

楼主(2021-01-31):
安装了MounRiver_Studio_Setup_V1.31,插上WCH-Link,下载HEX时提示没有发现设备,如图,请大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参考WCH-Link使用说明win7下CDC设备安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WCH-Link使用说明win7下CDC设备安装问题

我搜了整个C盘,没有发现usbser.sys,所以没法拷贝呀。

网友B:
你这个情况是WCH-Link的驱动没有自动安装成功啊,找到MounRiver_Studio\LinkDrv目录,先进入Link文件夹:双击SETUP.EXE,点击“帮助”,再关闭帮助对话框,此时主对话框左下角出现“删除设备时删除驱动文件”复选框,勾选上之后点击卸载,提示卸载成功后再点击安装,此时设备管理器里面对应硬件的感叹号标识消失,设备通信正常!WCH家其他驱动安装失败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情况是WCH-Link的驱动没有自动安装成功啊,找到MounRiver_Studio\LinkDrv目录,先进入Link文 ...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搜了整个C盘,没有发现usbser.sys,所以没法拷贝呀。

回复附件发给你了,你试一试

楼主:
大师,现在我才发现系统认为 驱动程序 没有数字签名,所以不能使用。为啥其他人都可以使用?怎么才能使用未数字签名的驱动程序?请大师指导,谢谢!!!

@RISCVLAR :换了一个WIN7,现在WCH-LinkRV驱动显示正常了,但是USB转串口驱动打了个问号,怎么回事?谢谢大师!
你有没有认真看使用说明?使用说明后面后面有个参考资料链接,建议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情况是WCH-Link的驱动没有自动安装成功啊,找到MounRiver_Studio\LinkDrv目录,先进入Link文 ...

我Win10的,为什么设备管理器显示WCH-Link已连接,而MounRiver Studio 依然检测不到设备,下载不了程序到单片机中?

这是一个真理:重装可以解决100%的问题
@RISCVLAR :麻烦大师帮我认真看一下上面的图片,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RISCVLAR :试过了,MRS还是未检测到设备
Tx接GND,切换一下模式,MounRiver是WCH-LinkRV模式

楼主:
哪里下载的WIN7或WIN10可以完美支持WCH-Link的,请给个链接,谢谢!!!

@HopeAn :谢谢
去自己学校的网站下正版的win10就可以

楼主:
请问用WCH-Link下载程序后,程序是下载到flash还是SRAM?

@daydream1 :flash吧,下载到RAM中,断个电不就没了嘛
@RISCVLAR :用WCHISPTool的USB口和串口下载程序,那么下载到什么位置?
@RISCVLAR :用WCHISPTool的USB口和串口下载程序,那么下载到什么位置?
flash